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2-03-24):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Foo{
public:
Foo( int m=4){
cout<<m<<endl;
}
};

int main(){
Foo a(3);
Foo b(a);
return 0;
}
这个例子,按照我想的是应该输出3 3.因为定义了Foo的对象a。调用构造函数,输出3。。。

然后将a对象拷贝给b这个对象。。b也应该调用构造函数。。。可是输出的是3。。。请问下拷贝构造函数的详细过程。

网友A:
没有定义拷贝构造函数,编译器会生成一个缺省的拷贝构造函数,
会把每个成员拷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