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VDD和VSS三种标号的区别

楼主(2012-03-24):
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例如,对于ARM单片机电路,其供电电压VCC一般为5V,一般经三端稳压块将其转为单片机工作电压VDD=3.3V)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网友A:
:)老资料了,不过还是多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B(2012-05-03):
这三个定义估计很多人都搞不懂,我也是搞了有大半年才弄清楚。学单片一定要学一些模数电的知识,哪怕只是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