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仪用放大器的设计和应用

楼主(2012-03-24):
一、仪用放大器的介绍:
     仪用放大器与很多放大电路一样,都是用来放大信号的用的,但仪用放大电路的特点是,它所测量的信号通常都是在噪声环境下的微小信号。而噪声通常都是公共模噪声,所以在电路设计要求上,电路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利用共模抑制比将信号从噪声中分离出来。因此好的仪用放大器测量的信号能达到很高的精度,在医用设备、数据采集、检测和控制电子设备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

    在这些应用中,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常常达几kΩ或更大,因此,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非常大——通常达数GΩ,它工作在DC到约1 MHz之间。在更高频率处,输入容抗的问题比输入阻抗更大。高速应用通常采用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速度更快,但输入阻抗要低。

二、仪用放大器的基本电路:
    大多数仪用放大器采用3个运算放大器排成两级:一个由两运放组成的前置放大器,后面跟一个差分放大器。前置放大器提供高输入阻抗、低噪声和增益。差分放大器抑制共模噪声,还能在需要时提供一定的附加增益。如下图:

三运放方案是仪表放大器采用的惟一结构吗?
    可以采用具有两个运放的较少元器件的结构替代,但有两个缺点(图 1b)。首先,不对称的结构使CMRR较低,特别是高频时。其次,可用于第一级的增益量有限。输出级误差则反馈回输入端,导致相对入的噪声和补偿误差更大。

也有单运放组成的仪用放大器,在最基本的拓扑结构中,一个仪用放大器可由一个单一的运算放大器,见附录.

三、仪用放大器的信号放大原理:

   现所设计的仪用放大器是三运放结构,如上图。它是由运放A1,A2按通向输入接法组成第一级查分放大电路,运放A3组成第二级差分放大电路。在第一级电路中,Vi1,Vi2分别加到A1和A2的同向端,Rg和R5、R6组成的反馈网络,引入了负反馈。由A1、A2虚短可得
Vi1=V2;Vi2=V3;                                    3.1
又由A1、A2虚断可得
                                      3.2
又由A3虚断可得
    ;整理得                        3.3
      ;整理得                      3.4
由A3虚短可得
V5=V6;                                             3.5
则由3.3式、3.4式和3.5式可得

整理后可得
                      3.6
在上式中,如果我们选取电阻满足  的关系,则输出电压可化简为
                                               3.7
根据式3.2和3.7我们可以得到
                               3.8
而我们为了是电路对称,提高仪用放大器性能,我们选取电阻应满足R5=R6的关系,且VREF通常接地,当我们对仪用放大器进行电路调零时,我们才会将VREF赋予一定电压(这在后面进行电路调零时会具体讲到),最终我们会得到输出电压的关系式为
                                            3.9
电压增益则为
                                            3.10
    从该式中我们可直观的看到,我们可以根据选取R2/R1 和R5/Rg 电阻的比例关系,来达到不同的信号放大比例要求。所以电阻的选取也是仪用放大器设计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很多仪用放大器芯片,考虑到电路的稳定和安全,一般都固定R1~R6的阻值,只将Rg设置成可调(在后面会有相应说明)。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仪用放大器有很高的共模增益,现在我们根据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其对共模的抑制作用。

根据上面的图片可知在输入端

根据图所示,最后得 Vo=G•VD
再此Vcm 即为共模信号,而VD 即为差摸信号,而噪声大多都是共模信号,经过该电路据可以被抑制而滤出我们所要的信号。

网友A:
不错的资料,楼主辛苦了,仪表放大器用的不多

网友B:
不怎么用的顶过。。。

网友C(2012-09-27):
顶一个   写的不错  楼主好人

网友D(2012-10-29):
写的很好

网友E: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F:
非常好的设计方案的,我借鉴了,谢谢

网友G:
该电路分析的非常不错,虽是还未怎完全整明白,但还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H(2013-04-11):
这仪用放大器难点就是抑制噪音

网友I:
这篇**以前就看过了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谢谢了   呵呵   很不错的方案   很好   谢谢

网友J:
TI官网上原先看过了   呵呵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   谢谢

网友K(2013-12-04):
问一下。。这个运放 一般是 哪个型号的 呀?

网友L:
仪表用放大器   楼主   谢谢了    这一块   这段时间在搞   我们一般采用两级放大   精度做上去  比较难

网友L:
仪表放大器  的难点是   精度和稳定性   以及抗干扰问题   这是目前我们遇到的难点

网友M(2015-04-17):
很好的资料

网友N:
  仪用放大器与很多放大电路一样,都是用来放大信号的用的,但仪用放大电路的特点是,它所测量的信号通常都是在噪声环境下的微小信号。

网友N:
大多数仪用放大器采用3个运算放大器排成两级:一个由两运放组成的前置放大器,后面跟一个差分放大器。前置放大器提供高输入阻抗、低噪声和增益。差分放大器抑制共模噪声,还能在需要时提供一定的附加增益。

网友O:
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非常大——通常达数GΩ,它工作在DC到约1 MHz之间。在更高频率处,输入容抗的问题比输入阻抗更大。高速应用通常采用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速度更快,但输入阻抗要低。

网友G:
仪用放大器与很多放大电路一样,都是用来放大信号的用的,但仪用放大电路的特点是,它所测量的信号通常都是在噪声环境下的微小信号。而噪声通常都是公共模噪声,所以在电路设计要求上,电路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利用共模抑制比将信号从噪声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