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个人电子技术经验积累

楼主(2012-03-24):
1:什么是二极管的正偏?在p节加正电压,而n节加负电压。即为正偏。
正偏是扩散电流大大增加,反偏使漂移电流增加。但是漂移电流是由于少子移动形成的,所以有反向饱和电流!

2:一般低频信号,电阻线的粗细是为了流多少电流,而粗细带来的电阻大小不计,因为铜线本身电阻很小,当然特殊情况例外!

3:mos管是依靠多子电子的一种载流子导电的,与晶体三极管的多子与少子一起参与导电的情况不一样。它是一种自隔离器件,不需要设置晶体三极管中的隔离岛,节省心片面积,适合超大规模电路。
   它的特点是 压控!即控制端几乎不需要电流,容易集成。

4:如何判断三极管的 cbe 极?以及如何判断mos管的gds
   a 直接查资料,b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p接正,n接负时有数字显示,所以有测量几次,就可以知道是pnp型还是npn型,b端由此可以断定了。然后用万用表的hef档测量放大倍数,如果接对了即能判断结果。
mos管一般情况下 和散热部分相连的是d。确定了d就简单了,在gs加个电,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一下gs,再去量ds就有数字显示了。再如果短路ds
再去量就没有数字。可以确定gs了。

6:直流反馈是为了稳定静态工作点,交流反馈是为了改善放大器的性能。

7:电容和电阻的串并联关系相反。电感应该和电阻相同,不过还有互感的概念,所以还是有所区别的吧?需要求证!

8:示波器的很多数字显示只有在屏幕中显示多个周期才显示的,太多也不显示!

9:共基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出电阻大,电压增益为1,号称续流器。
   共集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电流增益为1,号称电压跟随器。
   共发放大器是反相放大器,输入出电阻是上两个之间,电压 增益大,电流增益也大。
  所以共发,共基放大器,知道共基在后,就知道输出电阻大,将输入电流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大的那端。
  共集共发,明显是输入电阻大,将输入电阻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小的那端

10:正弦电压的输出平均电压在全桥整流电路中是0.9倍的输入电压有效值,所以输出电流的平均值(等同用万用表测量)是输入电压有效值除以负载电阻后的0.9倍。

11: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是共地的,双踪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地必须连在一起,尤其是高电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示波器两个探头都是共地的,有些地是独立的。

12:mos管的测量方法,一般是gds排列。用万用表的话,先在gs两端加电,即用万用表点一下gs 然后点ds,就能测量出数字来了。这些都是根据它的本身特征来判断的。注意,gs端的电容很小,u=q/c,如受外界影响,或静电感受,带上小两电荷就可以使u很大,使其烧掉。

13:u盘不能考包含很多小文件的东西,不然后驱动不了,卡住
比如ie文件,这些东西最好压缩 然后考进去。

14:用万用表测量之前必须弄明白测量什么信号,用什么档位。

15:tvs管的响应速度一般很快!

16:对三极管的各项参数以及运放的各项参数需要经常复习,了解!因为十分重要!

17:三极管的几个工作状态 需要彻底明白才行!

18:作实验的检查方法总结:首先应该看电路有几部分组成,其中每部分均可以分三部分来看,电源,输入,输出, 一一检查过来,必然不会错。另外就是看测量仪器是否设置正确。

19:波形叠加只要掌握 Uac=Uab=Ubc的道理就可以了。

20 :扼流圈的理解:电感是阻交流,通直流信号的,这点基本和电容相反的。
    低频扼流圈 是抑制交流通直流的
    高频俄流圈是 抑制高频通低频和直流的。
21:放大电路有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区别自知!

22:变压器砸数的基本公式 N=V的4次方/4.44fBmS ,公式推导都在学习资料里。方波把4.44改成4。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体积计算公式为
    Vcore=4ueP/fBm*Bm    ue为有效导磁率,P为传输功率
    f为开关频率,Bm为最大磁通密度(T)
Bm热轧硅钢片,1.11-1.5t   而冷的1.5-1.7t,应该现在有铁硅铝这种更加好的 东西了。 高频用的铁粉芯mpp 大概是0.3t 具体见学习资料里的东西。

23:三极管b和hef的关系,b是交流放大倍数,hef是直流放大倍数,b和频率相关的 。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哦

24:负载重轻对应与电阻的小大,但对横流源就不一样了,电阻大的话输出功率就大。负载就重点!

25:网络线水晶头的制作。直通线的标准是586B,交叉线的标准是一头586A另一头586B。,其中1236四根线是有用的,其他线为电话线留的。
   1 输出数据+,2输出数据- 3输入数据+ 6输入数据-  4578都是电话线用

26: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用公式的话,电容电感串联的时候X=j(wL-1/wc)若X>0 既w大于w0(谐振频率)就是感性了,反之容性。并联的时候用导纳来计算Y=j(wc-i/wL),若Y>0,w大于w0 就是X小于0,容性,反之感性。

27:空调线16a 普通10a,1平方毫米4a,一般线为2.5平方。

28:上网 猫连到路由器,(一般路由器都带交换机或者hub的功能)再可以连到交换机,或者hub。hub需要使用双网卡才可以共享上网。

29:电源滤波电容充电,根据公式u=q/c,当q满的时候表示充电完成,具体计算要用什么不定积分
首先设电容器极板在t时刻的电荷量为q,极板间的电压为u.,根据回路电压方程可得:U-u=IR(I表示电流),又因为u=q/C,I=dq/dt(这儿的d表示微分哦),代入后得到U-q/C=R*dq/dt,也就是Rdq/(U-q/C)=dt,然后两边求不定积分,并利用初始条件:t=0,q=0就得到q=CU【1-e^ -t/(RC)】这就是电容器极板上的电荷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函数。顺便指出,电工学上常把RC称为时间常数。相应地,利用u=q/C,立即得到极板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函数,u=U【1-e^ -t/(RC)】。从得到的公式看,只有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极板上的电荷和电压才达到稳定,充电才算结束。但在实际问题中,由于1-e ^-t/(RC)很快趋向1,故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电容器极板间电荷和电压的变化已经微乎其微,即使我们用灵敏度很高的电学仪器也察觉不出来q和u在微小地变化,所以这时可以认为已达到平衡,充电结束。举个实际例子吧,假定U=10伏,C=1皮法,R=100欧,利用我们推导的公式可以算出,经过t=4.6*10^(-10)秒后,极板电压已经达到了9.9伏。
一般当t=rc时,电容放电到0.36u,或者充电到0.64u。

30:78.79系列的管脚排列是132,电压降的次序排列的,2永远是输出。

31:如果要7824稳压,前面需要28v的直流信号,28/1.2=23.3的交流电压,这些是经验。

32:对电源或者放大器的要求 ,一般输出电阻小,带载能力就好。内阻小!

33:lm3886.gif看电子图里的文件,说明:左上22u电容,是使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采用100%的负反馈。即直流增益为1,工作点十分稳定,而且可以跟踪电源电压的变化。 直流信号相当于电压跟随器一样跟过去了。
47p电容 18k,电阻,起相位调节作用(pid 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这里信号的频率的改变就改变增益的大小,频率越低,47p电容阻抗就越大,增益仍为18倍,但对高频信号就要有一个计算了,对高频信号有衰减作用。
2.2欧姆,100nf是高频噪声旁路,改善输出。
220p估计为高频信号到2.2欧姆电阻那边去铺一条路。
0.7uh电感对低频信号没什么用,完全可以拿去。输入的隔直电容建议用无极性的。
分析这种运放电路,首先应该明白这是哪中电路类型,是交流同相还是直流反向。

34课题如何做的思路: 了解背景;列出技术指标;进行系统分块,预计多少时间,同时列出所要求的仪器,提出难点;做硬件框图;进行软件设计;制作电路板调试,最后进行成品测试。

35:万用表尤其是电流档测量电流是,如果电池不足,会引起波形失真。

36用割线法查pcb的短路问题,逐步缩小范围。

37仪器放大器,测量浮动信号的时候,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必须有地是相联系的,如果没有电气联系,共模电压是浮动的,会产生很多干扰,比如直流信号放大会出来一个方波,当然和电源的频率一致。图仪表放大器ad620.jpg。可以看下,同时在21ic上有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过程。如果输入出不电气联系,至少要在2,3脚对运放自己的地加1u左右的电容,来消除两个地之间的电压,也就是解决共模电压带来的影响。一般输入输出的地是相联的,ad620的资料上都是连的。
共模信号的产生是由于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有分布电容,而这个电容比运放地对信号地的电容大很多,所以两个地是不等电位的,最大会产生220v的交流电压,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出来,这个图上产生了10v的浮动共模电压。而在2,3脚对地接1uf电容,使运放地对信号输入地的电容大大增加,220v的电压就过不来了,基本上两个地是等电位的。或许仍有少许偏差吧。

38:protel的部分使用方法:
解决局域网不能使用的问题,很简单,只要让dxp不访问网络就可以了
在网络连接的属性——高级——设置——例外里面把dxp设置成不可访问网络。当然要开启防火墙。打开的时候对dxp保持阻止其访问网络
改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禁止某些软件自动升级什么的
铺铜上,为了适合99,用ad6.3的时候需要选择mode,为hatched,不可以选择solid
对齐 ega,定坐标eos,测量rm 单位变换vu,dr设计规则,tp在线drc去掉,(优先选项) pt交互线,pl普通线,dl+回车,打开层,99是dr,shift+s是每层单独看,可以用+-号,来改变层,shift+c 在群改的时候经常要用这个来取消选择。否则会不能点到任何东西的。do 设置板子,可视网络0.508 25.4mm,元件网格 最小,电气网络0.2mm就可以了,这个比较重要,布线的时候就可以定线的位置了。
PCB里由于封装的原因,SCH图的VALUE值不会自动导到PCB那里去,必须在COMMENT拦打入命令“=value”  即可导过去。挖哈哈 多么重要啊 特别对生产人员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根据pcb来生成库文件.ad6.3在设计菜单里,选择生成pcb库.在99里也可以实现的.
另外AD6.3有交叉选择模式 在工具菜单里,这样方便选择元器件.
pcb画好后 应该写日期

楼主:
铺铜时应该注意哪些地方不能铺,然后加上限制,
铺完后应该去掉那些限制。。。。
画pcb时候应该留出检测点。
DXP 中快捷键do(文档选项)颜色选择为214,对眼睛比较好
焊接的时候请使用如下方法,首先必须配格子很多的器具来装贴片电阻,电容等。这样方便查找。
把相同值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104的电阻和电容。并注明封装。
其次,焊接的时候,打开pcb,点右下脚的pcb,弹出来的菜单里还有个pcb选择项,选中就出来一个窗口了
,在那个窗口中,有下拉菜单,默认的是nets点,选择components,这里你选择里面的元件就会直接跳到
那个元件去。方便焊接查找。
再次,先焊贴片芯片,再按次序来焊接贴片电阻电容,可以根据components中的选择方式来排列,
相同的值就一起焊掉。然后焊接其他的东西。

40: protel画好之后需要注解日期,以及版本号。

41:普通的电位器,把1,2脚相连顺时针旋转的话可以使1,3脚电阻减少,逆时针电阻增加。

42: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的话,头文件需要自己加进去的吧,如果用c编程的话,再变成的时候头文件是自己写的 比如#include <REG51.H>,而汇编比如加文件startup.a51

43 在线仿真器的功能就是代替目标板上的mcu,这样就不需要真完用写到真实的mcu单片机上。明白了吧

44:protel 元件清单导出方法  快捷rri 然后导出就可以成为xls文件 可以用execl打开了 哈哈。

45 液晶显示模块,比如160*128对于16*16汉字点阵来说就是10列8行。

46:万用表直流挡测量的电流是平均值,而交流档测量的是有效值。

47:自激震荡寄生振荡的区别需要弄清!

48:单片机学习经验
  使用c语言要用到c编译器,将c程序编译成机器码。
  keil51使用方法  new project 命名为 test.uv2
                  选择单片机  at89c51
                  新建程序,c为test.c 汇编为.a或.asm
                  将c程序加到项目中,点source group
                  编译可以点target生成 hex文件
                  进入调试模式,按d那个按钮,d带个圆圈的那个东西
                  运行程序
                  按停止后,再按那个d,关闭调试模式。
要用c或者汇编对硬件结构必须很了解,尤其是汇编。
89c51的最小系统应该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led显示。
c语言是区分大小写的
将目标程序代码写到单片机要用到编程器,或者使用仿真器代替mcu使用也可以的。
      在51单片机中与外部存储器ram打交道的只可以是A累加器,所以对外部ram的数据操作都通过A送去,另外,内部ram间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交换,而外部不行,如外部0100H的数据送入0200H单元,必须通过累加器A来实现。且要读或写外部的ram,当然也必须要知道ram的地址。在后两条指令中,地址是被直接放在DPTR中的,使用时应当首先将要读或者写的地址送入DPTR或Ri中,然后再用读写命令。

50: 解剖电路板的方法:一定要先把元件一个个的排列在sch图中,象画pcb那样把线路连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分析电路中的各个芯片。

51:过小的信号尽量不要使用开关电源来处理,如10a恒流源通过0.001欧姆电阻。

51:50hz的工频率信号可以用带阻滤波器来解决拉。(效果未必好)

52:开关电源的几个主要指标
电流调整率 :也叫电压稳定性  表示电流从零到最大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电压调整率: 负载不变下,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相对变化量。也称为输入电压允许变化的范围。
纹波电压
电源效率
温度特性。

53.电磁感应中的磁饱和的现象:绕组中的铁芯的磁通量是有一定数量的,并不随着电流的增长而无限增长,当电流大与一定值时,磁通量就不再变化达到磁饱和,就不能产生自感电压,就失去了反抗外加电压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了感抗,有就是没有了电感量L。基本是趋近于零。

54:三极管的饱和:当Ib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且Vce较小的情况下,如0.3v,那么继续增加Ib,Ic的就基本不变了。这就是三极管的饱和工作状态。会饱和是因为c极有内阻,或者串联了电阻,或者电源电压不够高都会引起,如果电压够高,电阻大一点也不会饱和的。

55.所谓的精度0.1及就表示0.1%,后面加个%就是了。

56:电容的储能状态是电容开路电压不变,电流为零,能量为1/2(CU*U)
电感的储能状态电感短路,电流不变,电压为零,能量公式为1/2(LI*I)

57:共模电压,差模电压的理解
比如反向比例运算电路,如果输入信号是+/-3v对地交流信号,输入信号在任何时候Up都是等于Un的且等于0(同相接地),而不是说运放两端要承受3v的差模电压。注意差模电压是指云放的+和-之间的电压。而输入信号的幅度大小只要不超过电源电压就可以了,和运放的差模电压根本没关系,这个只有在比较器的时候才体现出来,两端接不同电压,开环放大倍数很大,输出不是正电源电压就是负电源电压。

58:什么是励磁电流,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次级空载,流过初级的电流,所以初级的电感量要大,这样励磁损耗才会小的。对交流来说电感越大,感抗越大,就象电阻越大一样的概念。

59:射极放大器如何不失真呢?
主要取决于RC,RB1,RB2,VCC,还有要加个Re,起负反馈作用,稳定工作点。
IB要有一定的电流值,IC才能在其控制上起明显作用
最关键的是,输入信号不能太大,太大必然要引起失真,
相反,如果信号够小,即使静态工作点不在负载线中心点,也不会失真,
如输入信号幅度很小,即使工作点较高或较低也不一定会出现失真。所以确切地说,产生波形失真是信号幅度与静态工作点设置配合不当所致。如需满足较大信号幅度的要求,静态工作点最好尽量靠近交流负载线的中点。
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对放大器的性能和输出波形都有很大影响。如工作点偏高,放大器在加入交流信号以后易产生饱和失真,此时uO的负半周将被削底;如工作点偏低则易产生截止失真,即uO的正半周被缩顶(一般截止失真不如饱和失真明显)。这些情况都不符合不失真放大的要求。所以在选定工作点以后还必须进行动态调试,即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加入一定的输入电压ui,检查输出电压uO的大小和波形是否满足要求。如不满足,则应调节静态工作点的位置。
当流过偏置电阻RB1和RB2 的电流远大于晶体管T的基极电流IB时(一般5~10倍),方可根据负载电流来计算出RB1,RB2

60:rail to rail 运放和普通运放的区别在与它们的输出口不一样
前者是c极后者d极输出,而后者是射极输出或者源极输出

61:电容对电阻的放电 或者电源E对C的充电都是直流电的概念,不要和RC振荡电路搞在一起,RC振荡电路的谐振频率就是f=1/2piRC

62:为什么要高输入阻抗 低输出阻抗呢?
   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输入阻抗,对输入的信号而言负载就很轻,不影响其波形,(相当于让输入信号成为理想的电流源)而低输出阻抗就可以带比较重的负载(相当于让运放本身成为理想的电压源)。这样就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信号要好,带载能力很强。

63:磁场中感应电动势与磁通量的变化量有关,也就是和磁场强度B和回路运动的v有关,都是矢量,有方向的。
而安培定律有云,通有电流的长直导线周围所建立的磁场强度B与导线上的电流成正比,和导线的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
安培力公式F=Bvq=BIL=BLq/t,I=q/t

64:无论是积分电路还是微分电路,都应该满足RC<<T(信号周期)
积分电路,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都在反馈电容上并联电阻(比如30k,对5k信号来说)。 而微分电路则要在输入电容端串联100欧姆电阻限制电流,并在反馈电阻R上并联两个对k极接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用来补偿相位,使电路不振荡,提高稳定性。

65:电感励磁就是积聚能量,电感消磁就是释放能量。

66:电感值是不会变的,但是感抗是会根据信号频率改变的
   电容值是不会变的,但是容抗是会根据信号频率改变的

67:电容公式,电感公式   V=(di/dt)*L  I=(du/dt)*C

68:电感断路和电容短路
由于电感有阻止电流变化的特性
那么在电感断开的时候,由于电感要保持电流不变
但是由于回路阻抗大大增加,根据欧姆定律
U=IR,或者U=IZ,可见,电感产生的电压将非常的大,
虽然电感也存在分布电容,但是分布电容很小
那么阻抗将非常的大,所以,瞬间产生的高压是很高的。

如果电感瞬间产生的能量来不及由自身的分布电容来释放
那么它将向空气释放,和空气构成回路,空气的电阻很大
那么将产生很大的高压,产生火花,甚至爆炸。
电能转化给热能和光能。

电感的断路其实和电容的短路是一样的道理
电容断路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电容有保持电压不变的特性
电流那么大 电压又不变,瞬间产生的功率非常大,那么由于
电容本身含一定的电阻,就会导致电容过热烧掉,甚至爆炸。

69:电机的电流是随着转速而变化的;当过负荷时,电机转速降低,电流就要大于额定电流,时间长了,电机过热引发绝缘击穿而烧毁。
电机不是纯电阻负载,电机对外反映出来的是阻抗既感抗;电机的感抗不是固定的,随着转速的不同,转子内感生电流不同,对外反映出来的感抗就不同。 电机就是电机,不是电阻,不在额定电压下是不能工作的,不能用简单的欧姆定率来计算它。
解释和自我理解:过负荷时就表示电机的扭矩已经不够了,无法工作在最佳效率点,扭矩不够会造成电机的感抗下降,那么电流就会比正常时大,同时扭矩不够造成电机转不动(比如用钳子钳住就转不动了),转数下降。 而根据公式 9550*P=T*n,相对降低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者加大点功率(指得是输入的有功功率*效率=P,也就是负载功率,指得是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电机的钮矩就会适合原来过负载的情况。

网友A:
嗯,          楼主分享的资料
很好 ,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B:
好长啊,多谢楼主了,学习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C:
字真密啊,看着眼睛累啊。

网友D:
看了几个 发现好像有错的: 如 共基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出电阻大,电压增益为1,号称续流器。
   共集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电流增益为1,号称电压跟随器。

网友E(2013-02-17):
收藏起来随时看看

网友F(2013-10-22):
这个问题的分享非常不错的,我给顶起的了啊

网友F:
从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的用法性能介绍起到复杂电路的设计的注意事项的,应有尽有的

网友F:
共基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出电阻大,电压增益为1,号称续流器。
   共集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电流增益为1,号称电压跟随器。
   共发放大器是反相放大器,输入出电阻是上两个之间,电压 增益大,电流增益也大。
  所以共发,共基放大器,知道共基在后,就知道输出电阻大,将输入电流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大的那端。
  共集共发,明显是输入电阻大,将输入电阻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小的那端

网友F:
正弦电压的输出平均电压在全桥整流电路中是0.9倍的输入电压有效值,所以输出电流的平均值(等同用万用表测量)是输入电压有效值除以负载电阻后的0.9倍

网友F:
绕组中的铁芯的磁通量是有一定数量的,并不随着电流的增长而无限增长,当电流大与一定值时,磁通量就不再变化达到磁饱和,就不能产生自感电压,就失去了反抗外加电压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了感抗,有就是没有了电感量L。基本是趋近于零。

网友G:
楼上总结的资料确实很不错  谢谢你  感觉比较有意思  很多的东西  都需要自己去好看看  谢谢了

网友H:
很基础的一些知识点  楼主  资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你   这一块  需要自己好好玩一玩  比较不错

网友I: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p接正,n接负时有数字显示,所以有测量几次,就可以知道是pnp型还是npn型,b端由此可以断定

网友I:
一般低频信号,电阻线的粗细是为了流多少电流,而粗细带来的电阻大小不计,因为铜线本身电阻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