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温传感器sht71的问题

楼主(2012-03-24):
最近在使用sht71,其参考手册上写到,传感器测得的温度数据,通过MSB(8位和LSB(8位)共16位2进制的数来表达,

但上面还写到分辨率是14位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差的那两位是无效位吗

再就是这16位个二进制数哪些表示温度值的小数,那些表示温度的正负?哪些表述整数
很急,盼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A:
应该是前几位没有用,只要后面的就行了!http://www.soiseek.cn/ETC/SHT71/3.htm。你可以去看看这里!

楼主:
谢谢啊,这个pdf我也看过,但是看不出什么眉目,总觉得没交代清楚

网友B:
我玩过SHT11的温湿度感应器,
官方有51的驱动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可以拿到STM32上用
附件是我在STM32F207板子上用的驱动
从DATA数据线返回的是整数,不存在哪几位是整数和小数问题,直接将其套公式即可的到温湿度值。Datesheet上有公式,自己先认真看一遍

网友B:
根据Datasheet上的时序图可以看出12bit的数据,返回的MSB中高4bit中应为0

楼主:
最近几天没上线,非常感谢你的答复,非常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几天没上线,非常感谢你的答复,非常有帮助

网友C:
我用的是TMP102也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又有问题向你请教,我这几天将sht71的驱动写了写,参照你给的例子,在stm32 107的板子上写的,但写完后发现有问题,用示波器测了一下SCK的波形,结果发现SCK接近2s才变化一次,根本不是按照我变得程序运行的?这是什么原因,恳请再次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