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24):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ysTickDelay.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unsigned char txbuf1[50] = "******************************************\r\n";
unsigned char txbuf2[50] = "*     感谢您使用芯达STM32开发板!^_^     *\r\n";
unsigned char txbuf3[50] = "\r\n Please input any word :\r\n ";
unsigned char txbuf4[50] = "*                                        *\r\n";
int main(void)
{
int i,tempstate=0;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SysTick_Initaize();
  for(i=0;txbuf1[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一行星号

  for(i=0;txbuf1[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再一行星号

  for(i=0;txbuf4[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4[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头尾只有一个星号

  for(i=0;txbuf2[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2[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一行字符

  for(i=0;txbuf4[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4[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头尾只有一个星号

  for(i=0;txbuf1[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一行星号

  for(i=0;txbuf1[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一行星号

  for(i=0;txbuf3[i]!='\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3[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输入字符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lay_ms(1000);
  tempstate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if(tempstat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lay_ms(1000);
   }
}
}
void GPIO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发送数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接收数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利用软件调试时,程序一直在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不出来了,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是不是配置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仿照一个例程来写的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输出,结果悲剧啊!!!

网友A:
我也在等着问题答案呢,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B:
不要单步进for循环,联续运行试试。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架构有问题,用中断去收发啊,你一直死等不好。还有,既然你死等了,那发送和接收中断关掉吧

楼主:
调通了,什么都没有改,就是单独先把RCC配置了一下,结果就有输出了。很happy!!!单步调试时在那个while循环里出不来,全速运行却可以出结果。

网友D(2013-04-25):
我的现在是看不到发出的数据,真是郁闷,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E: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版主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应该是有办法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