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置CCP只捕捉30个上升沿啊?

楼主(2012-03-24):
我手里有个译码器,运行时会输出一个方波,我想用CCP捕捉方式,只捕捉30个上升沿,不知道程序如何处理,CCP中断进入条件又是怎样的,我手册看了,没研究明白,还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能不能设置30次中断一次(不同单片机不同),
  但有两个曲线解决方法
   1、上升一次中断一次(变量自++),++30次后触发你相应的事件。
   2、外部做一个电路,将30次变成一次

网友B:
即使能设置多少次中断一次,那也一定是2的N次方,30显然不是,32也差不多。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我如果这样设置CCP1CON=0X05; //设置CCP1捕捉每个脉冲的上升沿
是不是 CCP1端口接收一个上升沿就会进入CCP1中断啊?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我如果这样设置CCP1CON=0X05; //设置CCP1捕捉每个脉冲的上升沿
是不是 CCP1端口接收一个上升沿就会进入CCP1中断啊?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问题,请自己看数据手册,不会有人去替你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