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Tmega8a在3.3V供电无法烧写

楼主(2012-03-24):
ATmega8a原是5V供电,一直工作正常。也能正常烧写。
后来电源更换为3.3V,想重新烧写程序,用ponyprog2000烧写软件,结果总是烧写失败。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能将电源改回5V,能烧写,那么就换个编程器吧。

网友B:
电压过低,肯定不行的,得5V供电吧!

网友C:
4V是可以的,3v没试过,你的MEGA8改没改过熔丝位?

网友C:
两节干电池供电,烧写成功,呵呵。

网友D:
你用的是并行高压编程3.3V应该是不行的。可以考虑用ISP下载器嘛,便宜简单省事。

网友C:
你用的是并行高压编程3.3V应该是不行的。可以考虑用ISP下载器嘛,便宜简单省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并行高压,我也是用ponyprog2000,3v都可以写,只是用并口的下载线而已,可能楼主板子上接了其它元件,烧写时没有断开,干扰造成的。

网友E(2012-08-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卡,使用的是ISP下载,使用外部11.0592M晶振,其中一块板卡下载正常,也能正常工作,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设置,另一外板卡上在使用3.3供电的时候就打死不能下载,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F:
应该可以烧吧。我的atmega8可以。不是8l

网友G:
ATMEGA8电压没那么低,ATMEGA8L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下载器的问题,如果原板子能使用5V电源下下载运行就验证了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I:
3.3v下载时要求时钟不能超过8M。数据手册上面已经说明了时钟和电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