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制作一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小数点怎么弄的?

楼主(2012-03-24):
因为要画电路图要用到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小弟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封装,所以准备自己画,但是何奈技术不行,想问一下,数码管中的小数点怎么画的?再者,若哪位大侠有现成的封装的话,还望相助!感激不尽。

网友A:
原理图库随便表示一下就可以了,只是个符号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AD的话,我记得集成库里面有个4位一体的数码管封装,你找找看,在常用库里

如果自己画的话,小数点就用Place line 点一下就可以了。而封装人家给你你也不敢用,还不如看实际原件来画。

网友C:
这个东西还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画吧。画个外框就中了。

网友D:
这个需要和你的实物对起来的給你个参考,自己选吧,还有具体的规格书 http://www.l**/Chinese/digit/fou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