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DDR2布线请教

楼主(2012-03-24):
ALTERA EP4CE10F17,256脚BGA封装,加一片DDR2内存。现在内存与FPGA间未加端接电阻,都是直接相连的,在实际使用中会不会有问题?

板子较小,加端接电阻后数据线布线等长会比较困难。

如果有问题的话,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好像4S系列的FPGA里面集成了端接电阻,4C的就得外接了,我觉得最好还是接上吧

网友B:
接上,信号会好些,不会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