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的噪声峰峰值

楼主(2012-03-24):
1、运放输出的噪声峰峰值可以看成是很多种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吗

看到有个资料写用示波器可以看到
是否存在 白噪声、1/f 噪声、60Hz 噪声“拾取”,或振荡。

2、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波形是1/f 噪声 ?

3、60hz噪声 “拾取”是什么意思,“拾取”????

谢谢

网友A:
1、用峰峰表示的噪声,一般都是低频的,比如0.1Hz到10Hz的。噪声是广谱的,可以认为是多种频率的正弦叠加。任何重复波形的信号也都可以认为是多种频率的正弦叠加。

2、1/f噪声也叫粉红噪音(Pink noise),是说频率越低则噪声越大这种现象,从波形上类似这种,缓慢的变化幅度比较大,快速的变化幅度小:

3、 “拾取”,应该指60Hz工频干扰,因为工频电磁信号到处都是,如果阻抗高、屏蔽不好就会拾取干扰信号。

楼主:
lymex大师,
1、从你贴的这个图,可以认为只含有1/f 噪声吗 ? 有白噪声吗(如何看出来的)?

2、若是波形上 显示此规律“缓慢的变化幅度比较大,快速的变化幅度小” 就认为是有1/f 噪声吗?

3、你这个图是示波器显示的? 每个格是50nv ,这么高端的示波器,

网友A:
1、这个波形可以认为有1/f噪声,白噪声也有,就是频率较高的部分
2、是的。再补充一个波形,是REF5025的,低频噪声成分多

3、曲线来自数据表,一般是数字示波器显示的,但显示之前是用了增益较高的专用放大器(比如放大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