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电路的型号

楼主(2012-03-24):
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驱动液晶的LED背光,背光电压是4.5V的,电流100mA左右
想找个用于驱动LED的DC-DC升压芯片,
用的不多,主要一点就是要好买,请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个常用的型号

网友A:
这种芯片MPS、TI、NSC、MAXIM、LTC等公司都有很多
如MPS的MP3202就可以

楼主:
就是太多了,有点挑花眼了,怕随便选一个冷门的型号,货源出问题

MPS3202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B:
问问你们采购,经常合作的供应商,他们有没有背光IC。
有就用了,这种价格基本都差不多的。成熟IC,而且基本上引脚兼容,电感 一样
最多就是反馈电阻值不一样。
如果不小心选了冷门,采购困难,再换家供应商也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