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KEITHLE带有真有效值功能吗

楼主(2012-03-24):
(无正文)

网友A:
2000,交流是真有效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这个真有效值 和 你以前帖子总结的10多条里面的 整体有效值 是一个吗?

我用它这个功能去测放大器噪声,得到的是rms吗?

好像2000 测真有效值 量程最小是100mv ,那我的噪声肯定比这个小得多,用2000岂不是测不出来???

网友A:
真有效值 和 整体有效值,有区别,2000没有整体有效值(AC+DC)。

用AC档测试放大器的噪声,得到的是rms值。

2000的确没有更小的量程了,而且在100mV量程下,输入信号必须>=5mV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这是因为真有效值电路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我的经验,1mV到5mV的交流信号仍然可以测试但误差偏大一些,但1mV以下的信号就无法测试了。要想测试小信号的噪声,一般要有一个1000倍的低噪声放大器。这样的放大器可以参见LT的AN124: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124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