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频,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2-03-24):
用51的T0计数,计数值处理后送数码管显示。
当脉冲频率达到几十KHZ时,数码管显示就出现闪烁(10KHZ内显示正常)。
扫描间隔用T1的5ms中断控制,数码管是四位一体的。
程序使用Proteus仿真的。

网友A:
仿真不等于实际,请不要太当真。

网友B:
说明程序架构有问题。
计数是第一任务,显示是第二任务。
但是要保证显示要基本及时处理。
就好比电脑,都死机了,鼠标还是可以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扫描显示代码在T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显示数据的缓存单元
在计时满一秒时才会更新,所以显示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吧?
而且,低频部分是可以正常的显示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扫描显示代码在T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显示数据的缓存单元
在计时满一秒时才会更新,所以显示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吧?
而且,低频部分是可以正常的显示的啊? ...
引用 楼主:

楼主,谁告诉你软件仿真里看到的显示效果就是实际的显示效果了?再这样信仿真,你就可以废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不能完全相信仿真,只是弄不明白不同频率的采样会有问题。还是等板子焊好了看看实际再说吧……

网友C:
可能程序有问题,我用STC12C5204做两路频率计,分别是timer0和|timer1计数,一路PCA做1ms基准(产生秒定时和别的时序),跑32.768MHZ,可以测到15MHZ,没发现什么问题,也是51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用的是仿真,还没下板子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