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纠结了很久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2-03-24):
void DAC_GPIO_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
void DAC_RCC_Config( void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
void DAC_Init_Config( void )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
DAC_InitStruct.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Struct.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 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 );
DAC_Init( 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 );
DAC_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Cmd( DAC_Channel_2, ENABLE );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X07FFF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X03FFF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2, ENABLE );
}
void DAC_Config( void )
{
DAC_RCC_Config();
DAC_GPIO_Config();
DAC_Init_Config();
}

上面是全部的代码了。至于DAC的引脚配置,我参考了ST的官方例程,就是AIN这个模式。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原因很简单,很无语的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无语你也说一下啊。

楼主: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X07FFF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X03FFF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2, ENABLE );

发现没。0X07FFF.0X03FFF。。。

网友B:
什么叫不行? 编译不通过?

网友C:
使用到的结构变量一定要初始化,你写的DAC_GPIO_Config函数里,没有对GPIO_StructInit 结构体的GPIO_Speed成员赋值,可能会出问题的,如果你对结构体成员不够了解,可以用笨但稳妥的做法:直接用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库函数初始化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编译不通过,而是输出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是编译不通过,而是输出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
引用 楼主:

可以检查一下电路的负载和电气连接。

网友D(2012-06-11):
输出14,15位了...

网友E: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X07FFF );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L, 0X07FFF );

不同

网友F(2012-08-01):
楼主,我也在初学这个,请问这个怎么输出?是显示在示波器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