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问题

楼主: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如图1,我想把它搭建起来。首先做光控可控硅MOC3021的基础实验,测试图如图2所示。波形如图3所示。图3所示波形中,通道1是R1上的波形,通道2是R2的波形。输入端开关断开之后电流不是马上消失,还斜坡下降了一段,在这个过程中输出端还在导通。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图1

图2

图3

楼主(2012-03-24):
我的想法是输入端一关断输出端在半个波形周期内关断,怎么实现?

网友A:
由于各种晶体管的PN结都存在结电容,所以即使你没有给栅极高电平,在关断的瞬间都是存在电压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将栅极的结电荷泄放完毕,管子才能完全关断的。
你只要在栅极与阴极之间接一个阻值适当的电阻,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感谢楼上前辈,我试了一下您说的方法,的确有效果。如下图4为图2的原理图,图5为在图2的基础上在发光二极管边上并联一个电阻.

图4

图5
后来我发现MOC3021是流控元件,和前辈说的压控元件有所区别。我测得的3021输入端电流大于2.5mA后输出端导通。因此我又尝试了一个办法,增大R1,让输入端导通时的电流只有3mA,这样,在断电后便可迅速下降到2.5mA以下,如图6所示。(我发帖问问题的时候输入端电流为15mA,很长时间后输出端才夹断)。

图9
希望我的经验对大家有帮助,再次感谢楼上前辈。本帖结贴。

3# yuanch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