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正弦波 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4):
减低信号源内阻,增加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B:
难道楼主和我做一样的东东?O(∩_∩)O~

网友C:
我来打点酱油,看不太懂,

楼主你图是不是错了,这样子R9 R10 ,±9v电源,貌似全没用~
三极管也当成了二极管用

网友D:
输入正弦波~ 输出。。。。。。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推挽级输出,输入正弦波,输出也是同样的正弦波,应该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并减小输出阻抗。

网友F:
这可是有失真的推挽级输出

网友B:
好像叫交越失真,二极管有个导通的问题

网友G:
推挽级输出正负半周都可以输出,有失真加两个二极管给它个小偏压,使之在微导通

网友H:
三极管的推挽电路  起到放大功率和减小输出电阻的作用  但是劝楼主  最好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分别加一个二极管  要不然会再零点附近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H:
不好意思  不是基极  而是在输入信号的上下 各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I:
是,典型的推挽级输出电路,由于三极管存在管压降,所以就有楼上兄弟所说的要叠加上一个二极管的压管,以抵消三极管的压管,减少在零点处所产生的交越失真。

网友J:
存在交越失真,可以采用二极管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