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4):
最近在已经有部分功能的单片机板子上想加多个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所用单片机为STC12C5A60S2,发现按图焊接上后,插上USB准备烧录程序,发现上不了电,把DS18B20拆下,又恢复正常,请高人指点原因。

网友A:
IO 接的 那个!?!??P??

网友B:
楼主测过整机电流没?这样上USB,胆子真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p3.6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意思?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I0口的问题,我开始只接了VCC和GND就这种情况了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311-1-1.html

你先看看下这篇再说,这样毛手毛脚,一台笔记本可能就被你给废掉了。

网友C:
是不是IO口被DS18B20的信号干扰了,单片机跟电脑间传输数据的IO口不能连在ds18b20的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