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mm线宽最大能过多少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4):
10mil=0.254mm最大过流是1A,1mm就可以算出来了大概在4A左右

楼主:
1mm能过4A啊,这样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B:
除了宽度,应该还跟铜箔厚度有关吧。

网友C:
10mil=0.254mm最大过流是1A,1mm就可以算出来了大概在4A左右
引用 网友A:

通流能力和线宽并不是成线形比例的,虽然不至于到对数形,但也好不了太多。

另外,0.254mm你能通1A ?果然是胆大包天啊。。。

网络上到处都是通流能力、线宽、温升的那个表格,百度看看才最好。

网友D:
算表格是可以算,有点复杂了。经验法测:1MM在1OZ铜时通过电源为1A。1,1,1好记,又安全

网友E:
按照铜箔厚度1盎司(=35um),铜箔宽度1mm,电流1A的方式来计算,没有问题。
但线路太长也不行的吧。

网友F:
线宽和电流并不是等比例的关系,还要考虑到走线的厚度和速出的环境和温度,一般的PCB走线是35uM时流过的电流是1A

网友G:
理论值不靠谱的
这个完全是根据你所设计的板子来定的,当然经验也很重要。别人的意见只是做参考
你要明白你的电路是“主动脉”电流线路还是之路电流,所需最大电流是多少?板子上的空间是多少,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做宽点 只有好处。
如果空间不够,电流又大,那板子上可以露铜来处理。

网友:
一般1mm,1A

网友H:
网上可以找到《PCB载流能力计算表》。我一般都是按表格来做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PCB镀锡,来增加铜箔厚度,提高载流量。网上找来的资料,我放在后面了。

网友I:
1oz,10mil大约1A~~

网友J(2017-02-22):
要注意降额设计。留下充足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