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问题

楼主(2012-03-24):
中颖单片机EMC问题:
用的是SH79F083原来EFT能过1.2K,现在由于客户提高标准,要做到2.5K,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79F系列过EFT 2.5K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嗯,试过79F166过得了

网友C:
2.5K, 是IO的EFT还是Power的EFT?应该可以的呀

楼主:
I/O的EF不能过2.5k

网友C:
哪两个IO,IO中串联100ohm的电阻试试?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好,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EFT是电源口还是信号口?一般电源口2kV,信号口1kV。
通常加TVS都可以搞定。

网友F:
来看看,我也想了解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