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按键方向辨别算法

楼主(2012-03-24):
各位DX:附件是触摸按键的按键值,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按键可能有2,3,4,5个键同时按下,中间也有可能有健漏掉;我需要通过这些键值来判读是左转还是右转;请帮忙考虑想一个比较好算法。多谢!

网友A:
假定你的按键从12点钟开始顺时针依次编号1,2,3,……
每次只选取所有按下按键的中间值。比如按下2345,就选取中间偏小的3.如果按下567,就选取6.如果下一个按键值比原来小,就暂记左转(逆时针);反之暂记右转(顺时针)。以后每一次判断是否旋转方向和暂记值一致,如果不一致,重新开始判断,直到返回到原来数值后,输出暂记值,就知道是左转还是右转了。

网友B:
楼主用我们的啦,我们有现成的,触摸灵敏、手感好,交流下也好,视频演示:www.nbquan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