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吐血N天,请大虾出手相助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参与,本人能力有限,吐血已经N天,最后只能求助网络上的兄弟姐妹了!

功能描述:
     本电路通过发送正弦信号驱动4个桥臂电阻R1,R2,R3,R4,其中R3,R4为真实的定值电阻,R1,R2为电感线圈(由于是电感,所以也是为什么要用正弦波来驱动,而不能采用直流的原因),R1,R2变化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R1增大时,R2减小(实际就是差动电感传感器结构,通过衔铁的移动改变R1,R2的电感,间接改变R1,R2的阻值);

实现目标:
     通过V1与V2两端信号电压改变,测量出电压的具体变化量,并能知道是R1>R2还是R2>R1;

现在遇到的问题:
      本人通过仪表放大器,比如INA128(简单说就是减法器)把V1,V2分别引入仪表放大器的+Vin和-Vin,然后通过示波器检测仪表放大器的输出信号Vout,差动信号是有输出的,并且随着V1,V2两端差值的变化而变化;
      假设Vout变化是正弦波,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分出方向,无论是V1>V2还是V2>V1都是一样的正弦波,导致我现在无法知道方向;(我的理解是V1>V2是正弦波,那么V2>V1则应该是余弦波,)

      愚人我已经吐血N天,如骾在喉很是难受,还请大侠们提携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附上:

楼主(2012-03-24):
占个沙发好用来跟帖:D

网友A:
不会帮顶。
接触过英特尔芯片内部真实电路,里面有两个模块均用类似的电阻电桥,来判断差分信号某方面特性
好像是左右各三(或四)个电阻!一比较器接左下脚和右上脚电阻,另一比较器是对称接法。
由于方法巧妙,当时没弄懂。
下周一上班再去仔细瞅瞅。

网友B:
楼主是要检测相位吗?或者是检测衔铁和移动方向。
为什么不用相敏检波器呢。
输出是否是余弦取决于它们的相位差,也就是电感的不同,如果它们电感量相同输出为0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思维有点混乱了,他开始用电桥是想测电压,做到一半又跑去做相位。其实楼主就按照电压来做也没啥问题,两个固定电阻都可以不要,交流从现在V1和V2的点接进去,从现在5V的点取电压就OK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NE555就是高手啊,一语中的,指出LZ的问题所在啊

网友E:
4楼说得对,你的需求看得有点纠结,大体要用到相敏检波电路,集成芯片可以看看AD630。更简单的,AD698,差动变压器专用的。

楼主:
楼主是要检测相位吗?或者是检测衔铁和移动方向。
为什么不用相敏检波器呢。
输出是否是余弦取决于它们的相位差,也就是电感的不同,如果它们电感量相同输出为0 ...
引用 网友B:

1,是的,我是要检测衔铁的移动方向和移动量;
2,相敏检波其实我知道有这个要求,但为什么,什么是相敏检波我不理解,所以现在出现了NE5532大虾说的思维混乱;
    手里有一个类似的电路,但采用二极管导致温漂严重,甚至淹没了测量信号,所以不实用;
    附件:

楼主:
我觉得楼主的思维有点混乱了,他开始用电桥是想测电压,做到一半又跑去做相位。其实楼主就按照电压来做也没啥问题,两个固定电阻都可以不要,交流从现在V1和V2的点接进去,从现在5V的点取电压就OK了。 ...
引用 网友C:

1,版主,我确实思维混乱,或者说我的基础知识不扎实,书到读时方恨少就是我现在的写照;
2,按照你的方案,我改了下原理图,但不知道如何把信号取出来,疑惑有三:
    2.1,我的画**确吗?
    2.2,如果正确,如何知道衔铁运动方向?
    2.3,如何把这个正弦信号变成直流或者说转变成AD能够采集的?

附件:

楼主:
谢谢3楼到7楼各位兄弟的回复,鄙人不胜感激!

网友C:
我说这样接,只是告诉你电桥能做到,这个电路肯定能做到,因为R1(准确说叫Z1)和R2(Z2)一个增大,另一个肯定减小,所以犯不着上电桥,直接分压就Ok了。电压或者相移的大小还取决于你用的交流的频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相移,相移多少?我没细想,也没仿真,心算估计应该是没有相移。不过楼主找个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哈。

其实我提建议只是从原则方向上说,不是我说了就完全对,总的意思就是楼主要对自己方案有个把握,比如我问楼主,有相移没?有多大相移?方便检测不?楼主可能都答不上来。

网友F:
按你的桥,假设R3;R4<< XL1 (XL2) ;即不考虑R3,R4引入的相移。
你测到的是:
Ixl1(流入电感1的电流)  -  Ixl2(流入电感2的电流)。这个电流有正负(比激励信号迟后90度)。相等时为0,正时表示与+-sin5v同相,负时与激励信号反相。
所以方向是要与+-sin5v激励信号比较才知道的。

楼主:
按你的桥,假设R3;R4
引用 网友F:

沈老一语中的,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但为什么,我一直不理解,或者说我基础知识不够,所以没有分析出来;
如果我**现在的方案,我应该看哪方面的知识,把我缺少的部分补起来,或者说沈老有没有解决方案?感谢!

网友G:
你的示波器看不出余弦。

网友B:
1;正弦交流电的分析方法,矢量法还是复数法
2;仪放的输出与输入标准信号的关系
3;检波方式的确定,是均值有效值还是相敏
4;AD拾取检波电压,计算,

楼主:
我觉得楼主的思维有点混乱了,他开始用电桥是想测电压,做到一半又跑去做相位。其实楼主就按照电压来做也没啥问题,两个固定电阻都可以不要,交流从现在V1和V2的点接进去,从现在5V的点取电压就OK了。 ...
引用 网友C:

1,谢谢版主的思路,我按照你的思路,只做电压比较,手动画了相关波形分析,是否正确,请版主指正;
2,如果正确,由于是交流信号,如何采集,或者说如何知道变化量,由于实际Z1,Z2的变化并不大,比如实际变化1mV,因此我要放大信号,本来想用仪表放大来做,但发现应该不对,所以不清楚如何处理;

望版主能给一个整体思路,谢谢!
附图:

楼主:
1;正弦交流电的分析方法,矢量法还是复数法
2;仪放的输出与输入标准信号的关系
3;检波方式的确定,是均值有效值还是相敏
4;AD拾取检波电压,计算, ...
引用 网友B:

15楼你好,谢谢提出的思路与方案,但个人能力有限,望展开来解释下,谢谢!

网友F:
楼主没按我说的做,要测量R3R4上的 波形,这些波形也就是流过L1L2的电流的波形(迟后90度,即cos)
(假设R3;R4<< XL1 (XL2) ;即不考虑R3,R4引入的相移)
Z1=2什么意思? 2欧姆? 那么R3应该<0.2欧姆(所谓的<<)

网友C:
1,谢谢版主的思路,我按照你的思路,只做电压比较,手动画了相关波形分析,是否正确,请版主指正;
2,如果正确,由于是交流信号,如何采集,或者说如何知道变化量,由于实际Z1,Z2的变化并不大,比如实际变化1mV ...
引用 楼主:

犯不着算,直接找个示波器看双踪就Ok了。

网友H:
LZ对半桥电感式传感器的调制解调方法不对
如果出现很大相移(激励与返回差7度以上),说明这个传感器不合格或调制频率不对.
一般方法就是对9楼电路进行全波整流后滤波,变成直流,与激励电压之比就是灵敏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NE5532的指点,今天没有上班,所以手绘了下,V1输出用一个探头应该就可以了吧,你说的我没有太理解;
另外如何处理这个信号,麻烦再进一步讲一下;谢谢

楼主:
LZ对半桥电感式传感器的调制解调方法不对
如果出现很大相移(激励与返回差7度以上),说明这个传感器不合格或调制频率不对.
一般方法就是对9楼电路进行全波整流后滤波,变成直流,与激励电压之比就是灵敏度系数. ...
引用 网友H:

zjp8683463谢谢先;
1,我不清楚相移有多少,但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笔同时测量V1和V2两端(电路图参考我楼顶部分),当Z1(R1)和Z2(R2)相等时基本上示波器上的两路波形重叠,随着Z1与Z2的差值增加,相移略有显现,但不是很大,具体多少度我不知道如何测量(只是波形不在重叠,而且原点有点分离,这应该算相移吧?!)
2,9楼方式是版主给的建议,但说实话我不会用,如果有时间也请zjp8683463帮忙详细说一下;
3,全波整流是不是就是类似在8楼的图纸,由于4个二极管的温漂不一致,导致信号被淹没,不能使用,还请指正;

楼主:
楼主没按我说的做,要测量R3R4上的 波形,这些波形也就是流过L1L2的电流的波形(迟后90度,即cos)
(假设R3;R4
引用 网友F:

谢谢沈老!
1,迟后90°不知道,我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笔同时测量V1和V2两端(电路图参考我楼顶部分),当Z1(R1)和Z2(R2)相等时基本上示波器上的两路波形重叠,随着Z1与Z2的差值增加,相移略有显现,但不是很大;
2,明天上午按您提供的方案马上测试下,有结果了马上汇报;不过为什么这样做,要得到什么结果还请沈老给指点下,明天我做的时候也有的放矢,谢谢!

网友B:
看来楼主对交流电没啥概念啊,
设V1=A1*SIN(wt+a)
  V2=A2*SIN(wt+b)
那么
VOUT=(V2-V1)*K;
这个输出也是个同频简谐信号。
进行三角函数运算化简,结合交流电的分析方法,
就可以得到所要的参数。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只不过是你用二极管桥才会这样.
如果用精密全波整流就会好很多.

网友I:
需要进行相敏整流!激励信号作为标准参考信号。那样就会输出有正负变化的直流信号(平衡时输出0,信号幅度和不平衡度对应。信号极性反应偏离方向)。

楼主:
需要进行相敏整流!激励信号作为标准参考信号。那样就会输出有正负变化的直流信号(平衡时输出0,信号幅度和不平衡度对应。信号极性反应偏离方向)。 ...
引用 网友I:

先谢谢qzlbwang
通过今天大家的留言,对交流电压和电流在电感上的特性有了一点点的了解;
但有还是有些困惑:
1,如何相敏整流,是不是就是精密整流?
2,,如何让激励信号作为参考信号?
3,8楼我贴出的是二极管的一个相敏检波,当然效果不好,而我看了多数精密整流电路,基本上都是要二极管辅助的,是不是依然会有影响?
望多指点,谢谢!

网友I:
相敏整流需要相位参考信号,和精密整流有相同也有明显的区别。最简单的就是用参考信号(方波)去控制模拟开关(这个模拟开关替代精密整流里的二极管)。

网友I:
一般整流(包括精密整流)的导通与否是决定于输入信号本身的极性。而相敏整流的导通与否完全决定于参考信号的极性。这就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网友I:
画个最容易理解的图:
OP1等元件组成反相器。
OP2等元件组成比较器。
RC为滤波元件。
OP3等元件组成同相放大。
参考信号经比较器变成对称方波,用以控制模拟开关选择原信号输入或经反相的信号输入。那么经RC滤波后,输出信号的极性就反应了与参考信号的相位关系,而幅度还是和输入信号的幅度相关。(这是指输入信号和参考信号只有同相或反相这两种关系时的,否则的话,输出幅度除了和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外还和移相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I:
qzlbwang谢谢,尤其是最后还给出了原理图,讲的很透彻;
刚来这个论坛,对很多规定不了解,所以发了个短消息给你,方便的话我们进一步沟通下,谢谢!

网友J:
20楼正解,其实你可以通过滤波整流的方法。得出其有效值即可!

网友K:
可参考惠斯顿电桥、相敏检波

网友L:
LVDT调理电路,楼主没必要吐血N天。无论是用振荡电路加整流电路处理,还是用专门的IC都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基本上理解了交流特性的相关知识,现在在做方案的选择工作,个人可能还是倾向于惠斯顿电桥+相敏检波的思路,不过20楼提到的7°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太清楚,呵呵

网友K:
惠斯顿电桥+相敏检波 可用AD630

楼主:
惠斯顿电桥+相敏检波 可用AD630
引用 网友K:

谢谢yudancing的建议,个人感觉有点小贵,所以准备自己做一个电路!

楼主:
LZ对半桥电感式传感器的调制解调方法不对
如果出现很大相移(激励与返回差7度以上),说明这个传感器不合格或调制频率不对.
一般方法就是对9楼电路进行全波整流后滤波,变成直流,与激励电压之比就是灵敏度系数. ...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激励与返回差7°不合格原因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是7,不是10或其他,烦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K:
实现目标:     通过V1与V2两端信号电压改变,测量出电压的具体变化量,并能知道是R1>R2还是R2>R1;所以LZ只是要测电压吧,那就不必管相移了,直接用峰值放大电路取峰值电压进AD测吧。
传个参考电路(Cap要并个放电电阻,需要放大的话A1可以改成同相放大)
修改:A2改放大比A1好,保留原电路消OP输入偏差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xxlin1984的IDEA,又学一招,不过感觉分辨率不如差分的高,不过也会做个试验,看下效果!

网友K:
40L的电路不会引入二极管压降,OP用两片封装在一起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放电电阻大小影响峰值跟踪速度,试验下就明白了。

楼主:
正解
引用 网友M:

呵呵,你这正解也太水了吧!

楼主:
40L的电路不会引入二极管压降,OP用两片封装在一起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放电电阻大小影响峰值跟踪速度,试验下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K:

刚才简单搜索下相关知识,峰值追踪可能有问题,一是波峰追踪有个追踪的时间问题,二是结合现在情况,有可能存在毛刺等现象,如采集回来的是毛刺简单点说就是干扰了,可靠性就下来了,同时由于两端属于不断变化,可能波峰会增加(能够采集),也可能会降低(也可以采集,但追踪时间的把握就要做好了)
整体上来说感觉略微不适太理想,可能个人对这个原理不是太深入,浅浅理解!

网友K:
刚才简单搜索下相关知识,峰值追踪可能有问题,一是波峰追踪有个追踪的时间问题,二是结合现在情况,有可能存在毛刺等现象,如采集回来的是毛刺简单点说就是干扰了,可靠性就下来了,同时由于两端属于不断变化,可 ...
引用 楼主:
电容、电阻充放电时间,需要调整。不太容易控制。

网友K:
to 45L,
我理解的是取决于三个参数:5V正弦波周期、RC放电周期、两端电感变化周期。
RC放电周期 << 两端电感变化周期   => 峰值追踪快速;
5V正弦波周期 << RC放电周期        => 峰值纹波小;

所以5V正弦波频率越高,选择范围越大,对OP的要求也高了(不知会不会对电感有影响?)

补充:如果两端电感变化很快的,5V正弦波也应该要更快;否则,电感变化不会体现出来。

网友K:
算了下,
正弦波周期10us,RC取10ms(0.001RC,放电0.1%),电感变化周期应大于30ms(t=3RC,放电95%);
若频率提到1MHz,则峰值纹波仅为0.01%。
应该具有可行性。

网友N:
呵呵,多动手调试调试,实践出真理

网友N:
方法很多种。
看你开始的那方法,输入正弦信号,看输出的是正弦信号 还是余弦信号 ,就知道谁大谁小, 输出的峰峰值就表示谁比谁大多少,峰峰值越靠近0,表示两个电感值越靠近(如果R3R4完全相等的话)。变移动电感里的轴,变看信号,就好了啊,光说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楼主:
方法很多种。
看你开始的那方法,输入正弦信号,看输出的是正弦信号 还是余弦信号 ,就知道谁大谁小, 输出的峰峰值就表示谁比谁大多少,峰峰值越靠近0,表示两个电感值越靠近(如果R3R4完全相等的话)。变移动电感 ...
引用 网友N:

谢谢jiangzhe8525
    上午去了趟客户,这不回来就准备画原理图了,由于大家提供的方案有多重,首先我要先确认方案,在来做具体的原理图,至于你说的动手,放心,不会少的!
    看了大家的留言,其实绝大多数说的大家都是有道理的,通过一个帖子,了解了很多我应该知道,但不知道的事情,我是想做完了以后再跟大家汇报(当然,不会很快出结果,一个稳定的产品不是实验室做出来就OK的),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O:
我没有直接的推导,从感觉上,采集输入的5V信号和输出的Vout,经过AD后计算出来相位就可以知道方向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