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入门级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2012-03-24):
刚开始学单片机,想找一些简单的入门级别的C程序学习一下,望各位大神帮个忙,谢了!!

网友A:
最好的方法  就是买块板子   然后将板子附带的代码学会掌握 然后在此基础上 自己再改改程序

网友B:
学单片机C语还是得实践,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C:
也可以先用keil的软件仿真,基本的串口、中断都可以先了解,配合教程知道原理。

网友D:
可以去找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这个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