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问题。是否使能输出缓冲,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2-03-24):
我把两个DAC通道都用了,在通道1输出0X07FF,通道2输出0X03FF。
在使用输出缓冲的时候,通道1输出电压1.44V,通道2输出0.72V。
但是不使能输出缓冲的时候,通道1输出电压变为2.5左右,通道2的不变。

补充:输出通道1,也就是PA4在硬件上连接的ENC28J60A以太网芯片的片选端。

楼主:
有木有晓得啊?

网友A:
要看负载大小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压值也应该不会升高吧。

没使能缓冲,输出阻抗变大了,要是这么想,电压也应该是降低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电压值也应该不会升高吧。

没使能缓冲,输出阻抗变大了,要是这么想,电压也应该是降低才对。
引用 楼主:

电源的负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就是个以太网芯片的CS端。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负载就是个以太网芯片的CS端。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对照一下以太网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这个CS端需要多大的驱动,再对照STM32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能够满足。

还可以把外部电路断开,用一个大电阻作负载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