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压转换芯片能串联吗?如7805和1117

楼主(2012-03-24):
系统要供3.3V的电,但是有些芯片又要是5V供电。供电来源12V的电瓶。
方案:用LM7805将12V转为5V,然后再串LD1117转为3.3V。
这种方案可行吗?

在protel 编译时,提示有误。说这个5V即做前面的输出,又做后面的输入。

楼主:
说标签VCC5V既做输出,又做 输入。报错!!

楼主:
第一次做pcb,做电器原理图编译就发现很多错误。

网友A:
1.Protel这个是进行电路设计规则检查,就是ERC,不是编译,编译一般对程序而言。
2.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因为Protel原理图库里没有正确设置引脚输入输出属性,导致的规则报错。
3.上述检查对开发人员来说很低级,而且很多特殊情况下不是很好做,所以建议在原理图库里把引脚都设置为“被动”。
4.任何结构的电源间都允许级联,但应该关注后级电源所要求的工作电压范围能否满足。

网友B:
可以  我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

网友C:
和人家Protel没什么关系
是你做库把7805或1117端口属性做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就有信心了。

网友D:
LD1117#33:输出3.3v的,它的输入是15v。可以不用7805啦。

网友E:
直接用LM1117就可以了,如果你的3.3V电流小的话在12V上面串个小电阻。这样可以使LM117减少发热!

网友F:
为何要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谢谢各位指点。

系统打算提供5V和3.3v 2种电源。

认真看了LD1117的样本,最大电压可达到18V。用一个即可。

网友G:
5# NE5532 同意

网友H:
贵在实践,动手就知道哦了,楼上的说的对,只要输入电压能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I:
完全可以。在电路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因为对于LDO来说,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压差越大,转换效率越低,发热越大。为了提高稳压芯片的工作效率,减少发热量,在电路中需要多路电压时经常会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先用稳压芯片将12V稳压成5V,然后再将5V转换成3.3V。不过,在这种设计中,你在计算功耗时需要注意,5V稳压芯片的功耗是包含3.3V的功耗的。还要注意使用的稳压芯片在使用过程中的典型压降是否超过了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比如:你使用的LD1117来输出3.3V,那么你要看手册,确定在使用中的电流消耗的情况下(比如3.3V的输出电流是500mA),LD1117的典型压降有没有超过5V-3.3V=1.7V,只要没有超过这个值,就是可以用的。现在的LDO一般做的压差很小,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