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两个电阻,都是10欧,灰色,但是

楼主(2012-03-24):
大个的5个环,棕黑黑金黑,小个的4个环,棕黑黑金,怎么回事? 5个环啥意思,
另外功率如何知道,是不是比1/4W大一号的肯定都是1/2w,再大一号是1w?再大是2w?

网友A:
确实还没见过5个环的,长见识了~!金环只可能是倍率环,所以后面那个黑环不知道是啥。

网友B:
五色环电阻:   红 红 黑 棕 金   五色环电阻最后一环为误差,前三环数值乘以第四环的10颜色次幂颜色次,其电阻为 220×10^1=2.2K 误差为±5%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误差怎么会是黑色的呢?

网友C:
多年不记这个东西了,忘记了,现在习惯万用表量。。。

网友D: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网友E:
三楼正解。但是误差不该是黑色的啊

网友F:
大个的5个环,棕黑黑金黑,小个的4个环,棕黑黑金,怎么回事? 5个环啥意思,
另外功率如何知道,是不是比1/4W大一号的肯定都是1/2w,再大一号是1w?再大是2w? ...
引用 楼主:

你这5环电阻有可能是可熔断电阻。
有些可熔断电阻的第5环是一个标识色环,用于是识别电阻的类型。我们用的可熔断电阻就是5环的,如1.5R的色环是棕绿金金白。
有很多特殊类型的电阻会增加一个色环来对电阻类型识别,这个识别色环的颜色各不相同,如我们用的可熔断电阻其标识色环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等。

网友F:
找到了关于可熔断电阻的第5环的说明。
一些厂家是用来标识可熔短电阻的功率,不同厂家所用颜色不同,Futaba用黑色表示1/4W,白色表示1/3W,银色表示1/2W。Vishay用紫色表示1/3W,白色表示1/2W。

网友G:
电阻没有太大的分别,一般认为读取的有效数字位数不同,功率大小由封装决定

网友F:
电阻没有太大的分别,一般认为读取的有效数字位数不同,功率大小由封装决定
引用 网友G:

看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色环再高论。

楼主:
你这5环电阻有可能是可熔断电阻。
有些可熔断电阻的第5环是一个标识色环,用于是识别电阻的类型。我们用的可熔断电阻就是5环的,如1.5R的色环是棕绿金金白。
有很多特殊类型的电阻会增加一个色环来对电阻类型识别, ...
引用 网友F:

谢谢,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厂家直销,可根据客户需要进行生产。现有DB系列整流桥:DB101  DB102  DB103  DB104  DB105  DB106  DB107 DB101S  DB102S  DB103S  DB104S  DB105S  DB106S  DB107S 等,价格优惠。天林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部qq:53237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