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的蛋疼系统,protel99se用不了

楼主(2012-03-25):
哪位给个altium designer的下载地址啊

网友A:
换32位系统最好了

网友B:
64位 win7 是可以用protel99se的

网友C:
64位 win7 +protel99se
我也在用哦

网友D:
转个虚拟机。

网友E:
蛋疼的是你,99se:lol

网友D:
我用的就是99se,四核电脑装WINXP.

网友F:
用虚拟机吧!

网友G:
99SE? 是上个世纪的软件吧? :)
那时候的CPU是不超过500MHz的PII和PIII.

网友H(2013-04-08):
可以用啊,我用的是win7 64 系统可以正常使用。WIN7系统下Protel99se添加元件库和封装库,有点小技巧,可以上百度文库找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