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usb串口线

楼主(2012-03-25):
市场上有很多usb串口线,也很廉价但是就是用不长时间就不行了
仔细看了一下,都是假串口3线制的而moxa的线是真串口,他用的啥芯片
能自己做吗?,是否有比pl芯片更好地选泽,我想自己做个能转真串口的usb芯片

网友A:
可以买两条大品牌的线,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网友B:
用ft232芯片的都比较好,如DTECH牌的,我们公司只买这一种。

网友C:
PL2303最便宜3RMB。电路也简单,不过做出来质量也一般。CP2102性价比最好,电路最简单,FT232BM。最贵18RMB,驱动支持最好,最稳定,。LZ自己选择吧

网友D(2012-08-27):
看看我们的这个接口芯片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http://freeeasy-life.com/category.php?id=7

网友E:
要两片,,自己搞搞,发觉芯片的优点吧

网友F(2012-10-23):
楼主  能加我下QQ吗 ?  有问题请教  87839552

网友G:
可以参考别人做的芯片

网友H:
选用CP2102吧,性价比和质量都不错

网友I:
公认的FTDI芯片
不过价格贵点
QQ:1271450678

网友J:
我们一直用PL2303,价格便宜,稳定性好,蓝屏现象的要升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