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发射电路及接收问题

楼主(2012-03-25):
我想做一个激光的发射和接收电路。
如果用光敏二极管做接收,如何避免环境光干扰,只接受发射器发出的激光?

楼主:
或者有其他接收方案,望推荐~:)
接收光强阈值可设定的。
新手~希望能讲详细一些~多谢~

网友A:
取决于你的连接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验证有没有光通路,可以激光可以用脉冲方式,接收端直接隔直就可以了,因为环境光变化很慢。还有就是物理方法,加滤光片滤除环境光,加透镜增强指向性。

网友(2013-02-01):
看你的激光管波长是多少  可以买相关波长的滤光片

网友:
因为环境光里面的光是很丰富的 全波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