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3-25):
本人对汇编不太懂 可能问题有些低级 不过真心想知道答案 先在这谢诸位了
TIdsp延时函数的问题
       .def _DSP28x_usDelay
       .sect "ramfuncs"

        .global  __DSP28x_usDelay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BF     _DSP28x_usDelay,GEQ    ;; Loop if ACC >= 0
        LRETR

问什么.global后的名字前要加两个下划线呢?我去掉一个后编译也通过了

网友A:
好象是编译器的规定, 带参数的函数名,  会增加一个 _ , 否则连接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这个名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一个下划线是成功的 我是说为什么.global前为什么有2个呢?

网友A:
我是说会增加一个 "_",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你这里定义不是已经有了一个"_"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