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18V或-18V转-5V/1A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2-03-25):
DC18V或-18V转-5V/1A的电源芯片,求大神们推荐,最好要电路简单的LDO芯片,PS:如何给问题分数呀,谢谢

网友A:
LDO做不了+18V转-5V。
-18V转-5V LDO倒可以(如普通的7905转就行了),不过负载电流太大,13W的功耗温升受不了。
另外,用DC-DC芯片来做比较合适,如MP1593之类就行。

楼主:
2# lyjian DC-DC纹波对运放和传感器之类的敏感器件有影响吗

网友A:
当然有影响
要求高的话就再加一级线性稳压

楼主:
4# lyjian 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用两节电池串联,中间的连接点接地,那么这两节电池的两端输出是+18V 和-18V吗?然后用7905产生-5V可以吗?发热量会不会很大?

网友A:
这样接可以出+/-18V。
发热量和怎么接没关系,和功耗有关系。线性稳压的功耗基本=(Vin-Vout)*Iout
温升=功耗*热阻

楼主:
6# lyjian 如果用锂电池供电的话,是否考虑电池的内阻,电池放电过程中电压会降低?

楼主:
6# lyjian 大神,请问电池放电过程中电压降低的问题怎么解决?用BOOST-BUCK可以吗?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电池在放电过程中电压肯定会降低,但电压降低的问题要不要解决那完全取决你的系统对供电的要求。
如果你用3.7V的锂电池供电,但后面系统的供电要求是从2.7V到5V都行,那你要不要管这个这个问题?
或者你用了3.7V的锂电池供电,但你的系统只能3.3V供电,那你就要就解决这个电池放电过程中电压降低的问题了。方法太多,具体要看你的系统供电要求。

楼主:
9# lyjian 对于系统的供电电压波动范围应该要小,系统要求电压18V转换为+15V、+-5V,考虑到的问题是电池长时间放电后电压低于15V,转换出来的电压就小于15V了。第一次做电源,啥经验都没有,还请您多帮助

网友B:
推荐DC-DC IC,效率比LDO高:
BL8519--2A Step-down DC-DC Converter(非同步)。
BLI9182--4.3V to 18V Input, 2A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兼容MP1482)。

网友C:
主营:电源管理IC,AXELITE(亚瑟莱特),AME(安茂),中国地区一级总代理。联系电话:0755-82772552-609 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