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Altera的PLL及工程问题

楼主(2012-03-25):
各位大侠,小弟刚入手FPGA,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想使能Altera cyclone II的PLL,但根据官方的文档,只找到用原理图方式实现,做了测试,也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1- Altera cyclone II能否用VHDL方式来实现PLL功能?
2- 如何在Quartus里,将VHDL和原理图合并在一个工程里,或者说就是如何在VHDL里调用原理图?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太懂啊 学习一下

网友B:
把自己写的代码封装成一个symblo再在原理图里面调用就可以
另外,在top层文件代码里面直接调用文件也行;
同时,调用PLL的IP后,会生成一个.v文件的,里面就是调用PLL的具体的代码,
在top层的代码中调用该文件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