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805-64 WDT具体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2-03-25):
初用MA05-64 手册看了多遍,手册只给了分频系数,没明白。

网友A:
系统时钟/8位分频器/15位WDT 分频器

网友A:
详细请参考:图 18-1. WDT 方框图

楼主:
最大时间=

系统时钟/8位分频器/15位WDT 分频器
22118400/2^8/2^15=2.63671875Hz  -->379ms对吗?

网友A:
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