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到底用不用库函数

楼主(2012-03-25):
学了一段时间库函数,发现弄懂那么多库函数同样是很头疼的事,跟弄懂寄存器所费功夫也差不多,而且,库函数显然程序量大得多,比如,下面这一段程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打开功能时钟
   SET_BIT(RCC->APB2ENR, 2);
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代替:RCC->APB2ENR |= 4;
但是,本人又很担心,简单的IO操作可以这样,如果到后来复杂的程序,不用库函数是不是编程非常困难,到底用还是不用?

网友A:
库函数易读,毕竟封装了一些细节,当然效率会差很多,程序对效率有特殊要求的部分毕竟很少,可以改为直接操作寄存器,不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网友B:
肯定要用到库函数的

网友C:
LZ以后会发现库函数的好处的

网友D:
开发过程中必须得用,前期学习过程中要看看函数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哪个寄存器,有助于了解硬件结构。你直接操作寄存器还得考虑把值付给哪一bit,如果用库函数的话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其实学习任何东西起初来头会比较困难,头疼,只有经历过了,以后就会慢慢好的。库函数很有必要学习下。不说精通吧。最起码得了解库函数得结构。做到对库函数有个整体感性的认识。另外你认真看的话就会发现好多函数都是类似的结构。有很多函数都是在重复使用。你系统的看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什么难的。

里面自带的例子自己最好要调试下。开始你会觉得比较乱。因为里面的例子都是运行在st的评估板上的。由于stm32型号比较多。评估板又有好几款。为了在不同平台的可移植性,库函数里面会有大量的筛选平台以及芯片型号的代码。这些代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冗余代码,给新手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的修改自带的那些例子。

网友E:
LS说的很好,库函数还是很有必要学习的

楼主:
看来还是得学库函数

网友F:
使用库函数好比自动挡汽车,直接操作寄存器好比手动挡汽车,至于选择哪种就看各自的习惯和追求了,如果喜欢驾驭的乐趣就选手动挡,如果只是想实现轻松的代步,那手自动挡最佳了

网友G:
学用STM8且不用STM8库的路过。

网友H:
一直不用库函数,感觉直接操作寄存器很方便

网友I:
应该是会用到的

网友J:
用库函数,应该会简化设计的过程吧,效率应该会降低,如果有可能自己编写库!

网友K:
个人还是建议用库函数,会方便很多

网友L:
使用固件库的好处是不容易出错吧,建议还是学学吧:loveliness:

网友M:
个人认为还是寄存器直接操作吧,那是本质

网友N(2012-12-29):
我当初也问过老前辈们一些类似的问题,他们给我的答复是,想学得精就从寄存器入手,如果单纯是从利用该芯片角度出发,那还是用函数库吧。

网友O:
不用库开发比较慢,用库文件方便些!

网友P:
对于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时候使用寄存器操作吧

网友:
正在喜欢上库

网友Q(2013-08-07):
这个问题太纠结了

网友R:
又是这种问题
想用就用  纯看个人

网友S:
效率和代码量之间的平衡   楼主  自己把握哦   顶一个

网友T:
个人感觉用配置寄存器,上手快,单片机运行效率高,用库函数的话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U:
初始化用库函数,频繁操作的地方用寄存器

网友V(2015-03-30):
引用 网友N:
我当初也问过老前辈们一些类似的问题,他们给我的答复是,想学得精就从寄存器入手,如果单纯是从利 ...

赞同

网友W:
库等于方便+低效,寄存器=不方便+高效,
看你需求如何了,如果你CPU压力不大,就用库好了,就算要速度优化的地方,再用寄存器的方式来做,
就好象用VB拉界面,用VC写算法的方式。
一般来说初始化是最适合用库的,用寄存器又麻烦,又省不了时间,毕竟你的系统不是每秒要重启100次的那种嘛。
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时候,比如中断里,用寄存器比较合适。

寄存器封装了以后就是库,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就像C编译后就是汇编一样。该用什么用什么,不必纠结于招式。

网友X:
在没有特殊速率或是关键要求的一般直接用库函数吧,这样效率比较高,移植也很快,至于占空间,这也不是大问题 ,现在STM32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对速率有一定要求,比如驱动和TFT,这时可以两者结合一起开发。

网友Y(2017-02-02):
其实用库最大好处是官方标准,方便移到同类型M3芯片和方便使用别人基于官方库开发的功能应用,如果只你一个完成代码不用官方库反而更方便

网友Z:
如果不需要深究,可以使用库函数

网友Z:
其实库函数可以帮助快速开发程序

网友AA:
我觉得用库函数开发的话,便于理解,维护成本应该也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