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STC12C5A系列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用该系列5V单片机和一3.3V系列的器件相连  主要是TXD(单片机)-RXD(3.3V器件) 出现了高电压不匹配问题  看单片机手册 当P3.1作为普通I/0口输出时可以设置为弱上拉 强上拉 和开漏输出 设置为开漏输出时 可以通过上拉电阻可实现其匹配问题  但此引脚作为第二功能输出时 是否可以同样的进行这样的设置?进行同样的处理?

网友A:
链接3.3v器件串个1K电阻

网友B:
作为UART使用时,MCU一般都自动切换为强上拉,而不管你IO设置成啥了。

所以,当两者间存在压差时,串一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C:
可以设置成开漏,在低电压断上拉5.1K就可以了。

楼主:
作为UART使用时,MCU一般都自动切换为强上拉,而不管你IO设置成啥了。

所以,当两者间存在压差时,串一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B:

但只有限流电阻能实现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