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引脚状态问题

楼主(2012-03-25):
单片机 或者说其他芯片 其引脚在输入是出于什么状态?是否是高阻抗?还有当单片机与外围芯片相连时  其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是有灌电流输入?与其相连的芯片一脚出于什么状态?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输入脚是否是高阻和芯片有关,没有普遍性,不同芯片不同。
输入脚输入时处于什么状态和芯片及外接电路有关,没有普遍性,不同应用也不同。
当单片机与外围芯片相连时, 其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是有灌电流输入也和外围电路有关。
与其相连的芯片一脚出于什么状态也和具体应用有关,没有普遍性,不同应用不同。

网友B:
常见的,没有内部上拉下拉的CMOS输入端和单片机模拟输入可以认为近似高阻抗。
所有状态随不同器件的具体管脚而不同,确实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C:
一般来说,输入状态是高阻态,此时外部最好加上拉电阻,有些有内部上拉电阻需软件设置。
但芯片很多,不尽相同,需查相关芯片资料。

当单片机与外围芯片相连时  其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是有灌电流输入?
当单片机设置为推挽输出时,引脚输出低电平时可以有灌电流输入,例如低电平驱动LED时。

网友D:
看具体的芯片

网友E:
单片机 或者说其他芯片 其引脚在输入是出于什么状态?是否是高阻抗?
:设置为输入时,一般都是高阻抗
还有当单片机与外围芯片相连时  其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是有灌电流输入?
:输出低电平时,如果没有外部源电流输入,则自然没有灌电流,否则就有电流灌入。
与其相连的芯片一脚出于什么状态?
: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

网友F:
看IO口内部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