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数组

楼主(2012-03-25):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定义两个成员
struct BASIC_DATA
{

  ……
  char user[32];
  char password[32];
};

struct BASIC_DATA basic_dat;

用for 给他们赋值:
for(int i=0;i<32;i++)//测试加入的代码
  {
  basic_dat.user[i]=i; //测试加入的代码
  basic_dat.password[i]=31-i;//测试加入的代码
  }

出来的结果是:basic_dat.user、basic_dat.password 所以元素都为0 ,为什么?

网友A:
basic_dat.user第一个字符为0,空字符,以字符串没有输出;
basic_dat.password第一个字符为单元分隔符,后面空格,...,后面都是特殊字符,以字符串输出不会显示。
如果单独以%d格式是可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