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在外挂类似DM9000的地址寻址疑问

楼主(2012-03-25):
在ARM+DM9000或类似的其他的CPU+DM9000的结构中,为什么一般都是用CPU的A2地址脚去控制DM9000的CMD脚来达到去访问DM9000的地址寄存器和DATA区域的目的,当然也可以用A1去控制CMD,只是地址就是在CPU的分配给DM9000的CS的基址上+2。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是否能用A0去控制CMD?我没有见过别人这样用过,是否这样不行?请明白的高人解惑,谢谢!

网友A:
是否能用A0去控制CMD?

当A0为1时,地址为***1,而DM9000要用16位的话,会如何?

(STM32的A0在16位时为A1,不会有此问题)

楼主:
我明白当A0是1时,地址是0001+base addr,代表数据端口,A0是0时,地址是0000+base addr,代表地址端口,但是我没明白这和data是16位有什么关系,请大侠再解释下。。

网友B:
A0去控制CMD是不行的····能告诉我你中断和片选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