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进入定时器中断程序会不会停止计数??

楼主(2012-03-25):
另外AVR,ARM进入定时器中断程序会不会停止计数??

网友A:
具体看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定时器,都有不同,最传统的定时器方式是——不会停。楼主这个问题就像问“有没有外星人”一样,无从答起啊。

网友B:
就算不会停~
怕中断溢出的话,可以进中断关中断,跑完再开呗。

网友C:
具体看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会不会停止计数,跟软件配置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D:
不会停的。否则没有意义了

网友A:
不会停的。否则没有意义了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型可以配置,溢出时自动返回重新计数,或者停止。

网友D:
有的机型可以配置,溢出时自动返回重新计数,或者停止。
引用 网友A:
AVR,ARM是没有发现

网友E:
有的机型可以配置,溢出时自动返回重新计数,或者停止。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51定时器的自动重装模式了
所有51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那不就是51定时器的自动重装模式了
所有51都有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E:

有可以配置为停止计数器的,不重装,具体是哪种机型一下想不起了,用过的太多了。

网友F:
51应该由定时器的方式寄存器的GATE决定,当GATE=1和TR0=1时,TH0+TL0是否计数取决于INT0引脚的信号,当GATE=0时,TR0=1,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