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楼主(2012-03-25):
void In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2{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编译后,有个注意的事项,不知对程序有无影响。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网友A:
中断中,能用 nop()语句吗?

网友B:
_nop_();
而不是
_nop_;

网友C:
只要不超过中断时间应该可以

楼主:
中断还有时间,一般怎么算这个时间?

网友D:
只有定时中断才会有时间,当然任何中断都不宜执行时间太长,因为中断往往只是处理最关键的响应。执行太长会影响整个程序的执行。而且中断里面尽量不要加延时,虽然语法上可以。

网友E:
_nop_();
是空指令。

网友F:
中断还有时间,一般怎么算这个时间?
引用 楼主:
假设你的定时器为1ms的中断,而你在中断里面执行的程序的时间超过了1ms。你过你的中断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可以用。。_nop_指令意思就是在原地踏步下,也就一条指令的时间几Us,一般用中断定时不会那么小。。所以可以用。。。

网友H:
根据需要而定,一般中断中代码执行时间如果没超过中断时间的2/3,就没问题

网友I: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J:
中断一般来说都是尽量短,对于有些单片机,需要重新赋初值,如果你延时过长,有可能导致在主程序中运行的时间过短,造成频繁中断,后果有时会很严重

网友K:
最好不要用吧,因为用了会占用CPU时间,影响效率,中断是尽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的。

网友L:
中断里可以执行任何指令,包括空操作,是否有必要或效率什么的则是另一回事。

网友M:
理论上中断可以运行任何程序,但考虑到整体程序的效率和程序执行的稳定性终端的时间越小越好。

网友M:
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更新PWM的占空比,要有较复杂的运算。

楼主:
哦,有道理

楼主:
那就结贴了

网友N:
这个警告应该是 这样的写法没有意义吧?

网友O:
根据选择的优化级别,你这段代码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可以看看对应的汇编码.

网友P:
没什么关系的,只是提示楼主这些代码实际什么都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