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计数器与中断的关系

楼主(2012-03-25):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数器一定要用中断呢?

楼主:
是啊,再问一个问题,中断的嵌套怎么使用,用什么要注意地方

楼主:
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

网友B:
把中断的开关关掉就行了呀,查询那个旗标

网友C:
中断嵌套是多个中断同时打开的时候才可能嵌套的

网友D:
是的,而且,只是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而已。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中断可以关闭

网友F: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