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二极管保护AD输入是否可以?

楼主(2012-03-25):
AD输入-0.5V~VDD+0.5V

用1N4148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谱范围多少?二极管的几间电容会不会影响信号?如果信号频率很低,建议用1N4001-4007来做,4148电流不大。

网友B:
输入信号的频谱范围多少?二极管的几间电容会不会影响信号?如果信号频率很低,建议用1N4001-4007来做,4148电流不大。
引用 网友A:

这建议也太水了吧

网友A:
这建议也太水了吧
引用 网友B:

静听高论。

网友B:
能让4148损坏的情况,R25也早就挂了。
不要告诉我R25用了一个50W的电阻哦。

像这种AD输入口的保护,一般考虑的是瞬态的ESD等保护,而不是持续的强电流电压保护。一般接AD的源都不是强驱动源,如果是强驱动源的话,保护靠的是加大R25的阻值而不是加大输入口的钳位电流能力。如果这电流强到4148都受不了的话,用4001之类把它钳到+5V的后果就是+5V被抬高,直接干掉所有+5V供电的芯片。

网友A:
1N4148是玻封,这东东不是被打坏,而是被焊坏,质量稍微差一点,回流出来就死。1N4007是塑封,不存在这个问题。

偶水,是水得有道理滴~~~~~~~欧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很小的,是从一个芯片输入的直流信号,但信号可能高于5V,所以想保护一下,谢谢,那么这样是否可以呢?
4001~4007,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呢

网友B:
1N4148是玻封,这东东不是被打坏,而是被焊坏,质量稍微差一点,回流出来就死。1N4007是塑封,不存在这个问题。

偶水,是水得有道理滴~~~~~~~欧也~~! ...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谬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咱就不纠结了,好吗
我就是想问个问题

网友A:
又是一个谬论
引用 网友B:

05年左右我公司生产线上实际出的问题,加工商是成都迈普,把加工商协写上,免得您老再说山寨加工的问题。我公司现全面禁止玻封4148,替代品为ONsemi公司MMSD4148(塑封)

网友B:
1N4148是玻封,这东东不是被打坏,而是被焊坏,质量稍微差一点,回流出来就死。1N4007是塑封,不存在这个问题。

偶水,是水得有道理滴~~~~~~~欧也~~! ...
引用 网友A:

在2楼明明说“4148电流不大”,估计自己想想也觉得说不通了,然后又在6楼扯了一个无稽的理由:不能用4148是因为4148是玻封的,焊接容易坏,要塑封焊接才不容易坏。
老大,知不知道像4148这种玻封(4148其实也有贴的塑封的)的二极管(除了4148,还有很多很多二极管也是玻封,像很多贴的稳压二极管等)全世界每年有用多少?这个量要比塑封的4007多上不知多少倍。。我公司每年玻封的4148(有贴的和直插的)和稳压二极管每年的用量都是上10亿PCS以上的,从来都没有听说有被焊坏的。今天还是第一次这么说,长见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很小的,是从一个芯片输入的直流信号,但信号可能高于5V,所以想保护一下,谢谢,那么这样是否可以呢?
4001~4007,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呢 ...
引用 楼主:

小批量的,价格你不会关心,大批量的,价格做下来差不多。整流管的导通速度够不够才是你应该关心的,实践证明可以用。

网友C:
合适的争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真相越辩越明,支持。厂
8楼,据我了解,芯片內部ESD保护是完善的,毎个PAD都有,尤其是电源引脚,内部还有专门脉冲触发电路。
怎么外部还要加ESD保护,难道是双保险?

网友A:
合适的争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真相越辩越明,支持。厂
8楼,据我了解,芯片內部ESD保护是完善的,毎个PAD都有,尤其是电源引脚,内部还有专门脉冲触发电路。
怎么外部还要加ESD保护,难道是双保险? ...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防ESD,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在那个电阻之前,看来大家吵架乱了阵脚,都忘了本质问题了。ESD的本质就是分压,等打到管脚上了,钳位总是有残压的,防护等级不容易做够。

如果楼主是防输入过压,那就放在现在的位置了。

另外还有一点,硅管压降0.6-0.7V,不满足楼主的钳位要求,请考虑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咱就不纠结了,好吗
我就是想问个问题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说好
好心招雷劈
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4148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吗?
麻烦请告知和贴片4148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万分感谢

网友C:
:lol隔行如隔山,芯片内外两重天。
芯片内部,每个引脚都加ESD保护,根据是输入输出选择保护方式。输入是串阻再到VDD和GND各加一M0S管。一般做到2千伏
芯片內部ESD保护的核心是两点,一是用低阻来消耗掉大电流,二是电压篏位在安全值内。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4148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吗?
麻烦请告知和贴片4148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万分感谢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咱们两个都搞忘了问楼主到底想做ESD防护还是想做信号钳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4148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吗?
麻烦请告知和贴片4148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万分感谢
引用 楼主:

4148是硅开关管,请到Onsemi网站查找肖特基管即可。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干扰太大可加瞬态抑制管!

网友E:
玻璃的确实容易坏一些,当然是跟塑料的比。
高温啊、运输啊 都要注意些
电路原理上用4148没问题。如果批量很大 可以换塑封的二极管。
400X的慢一些。
主要还是看你信号的参数,看AD口内部的结构。

网友:
玻璃管的封装我见过贴上后就坏了的。支持NE5532

网友F:
玻璃管的封装我见过贴上后就坏了的。支持NE5532

看不懂啊!
小功率开关二极管有许多塑料贴片封装型号,为什么非要4148/4007?

网友B:
玻璃管的封装我见过贴上后就坏了的。支持NE5532
引用 网友A:

蛋疼,那是你买的4148质量问题。

用4001、4007 钳位的确是个很水的建议…

网友A:
看不懂啊!
小功率开关二极管有许多塑料贴片封装型号,为什么非要4148/4007?
引用 网友F:

好买,4007可以共用整流桥的物料,采购和库房会感谢你的,搞技术不能只看自己的图纸,要装着整个公司,特别是公司不大的时候,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A:
蛋疼,那是你买的4148质量问题。

用4001、4007 钳位的确是个很水的建议…
引用 网友B:

那请推荐一下LL34封装的1N4148有哪家大半导体公司在生产。

网友G:
;P表示小日本用BAS16

网友H:
可以,输入电压范围钳制在了0-5V范围内!

网友I:
如果防止过压可以衰减后再采集

网友B:
那请推荐一下LL34封装的1N4148有哪家大半导体公司在生产。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到怎么说你好

LL-34封装有一大堆名字,SOD-80,DO-213AC,MINI-MELF等等。

LL34封装的4148,Fairchild叫SOD80或LL34,型号是LL4148、FDLL4148,还有一大堆其他二极管用这种封装。参考下面内容:
http://www.fairchildsemi.com/package/packageDetails.html?id=PN_DC213-002

NXP叫SOD80C,型号是PMLL4148L
Vishay叫MiniMELF SOD-80,型号是LL4148

网友B:
PANJIT叫MiniMELF,型号是LL4148

网友J:
4148不要使用,得上肖特基。

网友A:
都不是到怎么说你好

LL-34封装有一大堆名字,SOD-80,DO-213AC,MINI-MELF等等。

LL34封装的4148,Fairchild叫SOD80或LL34,型号是LL4148、FDLL4148,还有一大堆其他二极管用这种封装。参考下面内容:
http://www.f ...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是真的,那还真感谢推荐了。没有关注到NXP还有这个料,原来买的叫ST,但是肯定不是ST产的。

不过楼主,你那个钳压不对哈,我们讨论我们的,你还是找你的肖特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SS14可以吗,限制在0.5V以内

网友J:
SS14不能用,漏电流过大。

网友A:
SS14不能用,漏电流过大。
引用 网友J:

漏电大不大是具体条件说了算,不是你我说了算。这个漏电流对你的信号有影响没?或者说对你系统有影响没?肖特基漏电流都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推荐一个您常用的二极管吧,谢谢啦

网友J:
SS14的漏流在Vr=40V, 25C时是0.2mA,100C时是2mA,还都是典型值。你一定要用,神也阻止不了你,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侠,您来推荐一个吧,谢谢啦

网友J:
我和你一样都是菜鸟阿。如果一定要用,选个漏电流相对小点的,BAT54,1N5711之类都可。最好把ESD保护器件加到模拟信号调理电路的最前端,那个部分通常最靠近机壳。否则即使ADC保住了,前端的OP早就挂了。

网友B:
看了一下,是真的,那还真感谢推荐了。没有关注到NXP还有这个料,原来买的叫ST,但是肯定不是ST产的。

不过楼主,你那个钳压不对哈,我们讨论我们的,你还是找你的肖特基去。 ...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买的ST叫先科,生产线在东莞。

网友B:
能做1N4148的厂太多了,国产小厂就遍地开花…
打个ST的牌糊弄糊弄很正常…
有些还是买大厂芯片,自己封装的。

网友K:
我在前一个公司时,技术头设计了一个插座,用4148搭桥,只不过在整流前加了电阻降压。记得二极管坏了不少。

网友F:
你一定要用,神也阻止不了你!

;P

网友L:
今天在打酱油的路上看到了热闹:一个年轻新人当街盖楼,因楼门高度有限,向路人询问如何防止高个子来了撞坏大门,引来几大高手互搏:首先争论了门前限高装置是否足够结实问题,而后又对采用玻璃还是塑料包裹限高装置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最后有人提出,门框本身就可以限高,让围观者长了见识……

网友M:
今天在打酱油的路上看到了热闹:一个年轻新人当街盖楼,因楼门高度有限,向路人询问如何防止高个子来了撞坏大门,引来几大高手互搏:首先争论了门前限高装置是否足够结实问题,而后又对采用玻璃还是塑料包裹限高装置 ...
引用 网友L:

这酱油打的太多太猛了。。。

网友N:
4148能不能用,并不能用回流焊容易焊坏来否决
肖特基能不能用,要看信号频率,肖特基除了漏电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电容十分十分大, 1N5817, 4V的结电容是120P, 用两个就是240P;关于漏电流,1N5817在25度仅几uA可接受,但是75度是50uA,信号源内阻是多大电压能不能不受漏电流影响?
1N4001-7能不能用要看对过冲的响应要求,通常的低频管,正向导通有一个过程

附: 5817 结电容 如果AD输入信号接近0V及VDD,总有一管的电容量接近350PF, 而另一管大约100PF,并起来, 老天

网友N:
今天在打酱油的路上看到了热闹:一个年轻新人当街盖楼,因楼门高度有限,向路人询问如何防止高个子来了撞坏大门,引来几大高手互搏:首先争论了门前限高装置是否足够结实问题,而后又对采用玻璃还是塑料包裹限高装置 ...
引用 网友L:

嗯,这位兄弟在说:明明IO口内就有钳位电路了,确实,没那个半导体厂商敢不做进去的。虽然那个电流能力比较小,但速度相当的快。

网友F:
今天在打酱油的路上看到了热闹:一个年轻新人当街盖楼,因楼门高度有限,向路人询问如何防止高个子来了撞坏大门,引来几大高手互搏:首先争论了门前限高装置是否足够结实问题,而后又对采用玻璃还是塑料包裹限高装置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最后有人提出,门框本身就可以限高,让围观者长了见识……

这位兄弟比喻的真有趣.

网友O:
呵呵,真热闹,搭车请教一下,这两个二极管用FR107 如何?

网友P:
BAV99不就是1N4148吗

网友B:
4148能不能用,并不能用回流焊容易焊坏来否决
肖特基能不能用,要看信号频率,肖特基除了漏电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电容十分十分大, 1N5817, 4V的结电容是120P, 用两个就是240P;关于漏电流,1N5817在25度仅几uA可 ...
引用 网友N:

蚂蚁终结了本帖。问题是,后面演变成了4148容易坏之争…
打酱油那个比喻不恰当…

网友N:
呵呵,真热闹,搭车请教一下,这两个二极管用FR107 如何?
引用 网友O:

钳位二极管的要求:小的结电容,小的漏电流,快的响应速度。

如果面对的是高瞬变的冲击电压,FR107的速度还不够快。

钳位最主要的还是串的那个电阻。

为什么IO输入电压范围为什么是vss-0.5~0.7到vdd+0.5~0.7

那是为了保护钳位二极管

IP的规格中,PAD内钳位二极管的额定电流虽然很小,但如果信号仅仅是低重复率的大脉冲,只要秒安积不超过PAD的瞬态热阻对应的非重复能量或定条件重复能量,那是完全没问题的,比如说uS级流过来安培级的电流(比如ESD)

IO口上忌讳的是较高电势过来持续的数mA的电流,如果超过芯片消耗电流,且供电回路有二极管或内阻较高,那么芯片供电电压将被抬高。如果供电没有串二极管且内阻较低,IO口将因钳位二极管发热而损坏

网友Q:
路过凑个热闹!

网友C:
这都翻三页了还没正式的结论。
每个PAD大小都是350um*100um(已经够庞大的了),各种损害的可能性都考虑了,

使用者总是在凭空想象各种损坏的可能性,不过换个角度考虑这种担心也不是不无道理的:用电焊机对准芯片引脚作用个几秒钟,军用片子也架不住。这种情况确实存在。:D

附上输入引脚连接至芯片内部电路之前的保护电路,图中的N=几十个并联。电源引脚是RC触发式保护,用7千个W/L=55的管子并联。

网友R:
@螞蟻老師一下,學了不少基礎知識。。

网友O:
这都翻三页了还没正式的结论。
每个PAD大小都是350um*100um(已经够庞大的了),各种损害的可能性都考虑了,

使用者总是在凭空想象各种损坏的可能性,不过换个角度考虑这种担心也不是不无道理的:用电焊机对准芯片 ...
引用 网友C:

真惊了,原来这样啊,呵呵。

我说的FR107二极管保护好像是运放输入端保护电路臆想过来的,哈哈

网友S:
看出来了。xukun977
是搞芯片的。。。。

网友T:
以前做个产品用运放时那个电阻容易被突然来的高电压搞坏,后来把那个电阻加大到10K就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加大那个电阻呢?那两个二极管我想也还是有用的,可以加到电阻前面,我见过有用4148的,也有用4007的,但是用4148的容易击穿,用4007到没坏过.4148焊上去肯定是好的,但没见过焊接上去坏掉的,不过有玻璃破损的.

网友U:
串联的电阻也不宜过大, 否则一方面会影响频率特性, 二来会影响信号的精度.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电路, 瓷封或玻封比塑封好.

网友V:
个人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