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SK无线发射器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各位高手:小弟我最近做一个433MHZ的无线发射器的案子,发射器用的是EV1527的编码芯片,发射部分电路用的是最常见的电路,见附图,我手上有个样品,我的发射电路跟样品一模一样,但样品按发射键后,在频谱仪上有很强的波形信号,但我自己做的板子,参数什么也一样,却在频谱仪上没有任何接收信号。真的是太奇怪了!一模一样的参数,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呢,各位老师,是不是我的参数有问题,我需要怎么样调试我的电容电阻参数来使频谱仪上能够有所响应,并且并且效果好。非常困惑,请各位老师能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DOUT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有信号么?射频是给你电路图和电路板,都可能做不出来滴。

另外楼主的参数也没标。

楼主:
非常谢谢NE5532老师的回复!
1)DOUT输出的数字信号全是正常的,用示波器测量C2位置波形视乎也和样品的一样,但是在频谱仪上就没有任何反应。
2)参数问题:因为样板上的电容测量不出来,所以是按网上提供的一些数据来凑,所以数据就没有标出来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真的一点思路都没有,量量波形好像和样品差不多,不过频谱仪就是没有反应,电容值也是东拼西凑的。望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在C2上量到了什么波形?433MHz的正弦?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晶体管振荡器,用DOUT来控制Q3达到起振、停振的OOK调制目的,所以应该是直接把振荡调好就OK了,楼主既然有频谱仪,说明楼主身边有搞射频的人,向他们求助好了。

楼主:
谢谢NE5532老师:让您见笑了!
我们公司之前从没有做过无线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想做一些无线类的产品,所以才去买了一台频谱仪呢,所以之前一点这方面的经验都没有呢,C2那里量出来的是幅值很小方波,你说要把震荡调好就可以了,是不是需要调节LC这块的电路呢?

网友A:
哇,你们老板真大方啊,我是做了小批量才买频谱仪的。U1第四脚和R2间的电路断开,R2左侧接高电平,然后调振荡电路部分,输出433MHz频谱了再加调制就OK了。

楼主:
NE5532老师:谢谢你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呵呵,我们老板是下定决心要搞无线产品,所以就买了,我们买的是1G的频谱仪,说实话,我频谱仪都不太会用,频谱仪的输入端接的是天线,把频率调到433MHZ,然后我就按一下遥控器,看频谱仪上有没有波形出来,(这样用频谱仪应该对吧?)
老师,你说要把R2端接高电平,然后把Q4集电极接到频谱仪的输入端,看是否在433MHZ,然后再调L1,C4和C2这部分参数,我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
频谱仪只能接ANT端,C2是隔直电容,有的频谱仪不能接直流的,接上去要烧,你们老大就晕了。频谱仪的使用,重要的有CF、SP、VB、RB的设置,楼主Google一下基础知识,还有C4有多大?干嘛的?很诡异哟。

网友A:
最后再羡慕一下你们老板,弄个三极管的OOK就可以买频谱,我们做FSK的才一个频谱一个ESG,OOK找个场强仪都Ok了。

楼主:
呵呵,谢谢老师,!我们明天回公司再去看下C4,你耐心的回复使我稍微有点思路了,但我我示波器在好的样品的天线那端量过波形,但是也没有量出433MHZ的波形呢

网友A:
呵呵,你示波器带宽是多少的?1G的?

网友B:
对于高频振荡电路,电路的主参数要明确外,分布参数的影响不容忽略,
当然了,晶体管的参数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明确的话单凭调试是很费时费力的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示波器是100M的
是的,主参数定了(也是参考网上的资料),但是还是出不来,所以就是在那里凑数据,总感觉这样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可以确定参数?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示波器是100M的
是的,主参数定了(也是参考网上的资料),但是还是出不来,所以就是在那里凑数据,总感觉这样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可以确定参数? ...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主啊,100M的示波器能看433M的信号么?你还是看下C4多大好了。

网友C:
把c4和L1换成中周就行了,因为晶体的本身的一些原因,你没有办法和原电路的晶体做到一模一样。

网友C:
这是一个简单的vhf发射电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我一般都用T1中周来修正晶体的频率。lz去试试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昨天发的电路图中有一个错误,C4应该连接在3357的基极,但是改正后,在频谱仪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到底SAW这块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还是搞不明白呢?请各位老师能否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呢,先谢谢了!

楼主:
把修改后的图贴上来

楼主:
图中的L1,C4,C2是否很关键,这三个元件的正确与否是否会导致频率偏差,以至于使频谱仪调到433MHZ,而无法显示波形?

网友C:
C2的话是个高频耦合电容,一般是05p到10p左右,L1是很重要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没有少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晶体旁边应该有个修正晶体频率的中周,L1应该并有一个电容作为选频网络,因为晶体它出来的频率经过放大后是有很多谐波的。你要主播辐射出去的,没有选频网络是不行的。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一般的晶体都要倍频放大才行,它标的是这么多实际上它的频率只有60多M,至少前面应该8倍频之后才是433M。你这个电路过于简单,你把频谱调到60M左右,看一下三极管功放的信号,看看你的晶体要不要倍频

网友A:
果然C4是错的哈,看就不对。楼主433M的晶体确实很让人怀疑,有这么高频率的晶体?另外楼主实在要弄,建议找个IC来做,要简单稳定得多哈。

网友D:
你参考一下这个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927G527/T2UxynXX8XXXXXXXXX_!!78241573[1].jpg

433M的芯片你确定他有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A:
这个是声表,不是晶振。

网友A:
。。。。。楼上。。。。。。
引用 网友C:

????????????????????????????

我也才回过神来,没有433的晶体,但是有433的声表。

网友E(2012-05-24):
看了这么多,高频这玩意真不是好整的,现在我也在调试中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请问LZ,结果怎么样?还请分享

网友F(2013-09-25):
NE5532及其它高手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此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G:
呵呵,有些连433的SAW都不知道的,以为是晶体的,能出什么好主意?

网友F:
那你帮忙说说呀。呵呵!

网友G:
你提供的东西资料都不完善,连器件参数都没有,有什么好说的?
SAW的振荡发射电路有好几种,你网上搜一下,关键是器件参数和走线,否则不容易振荡。
自己不清楚,依样画葫芦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还不知道,想先知道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抄板元器件的参数也看不到的。

网友F:
比如 :这个SAW是如何参考工作的?以及整个发射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就是这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H:
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发射电路吧 想知道真相

网友F:
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射电路,只是没有参数。请介绍下工作原理。

网友A:
简单说一下,上面的晶体管和声表面滤波器组成433M的振荡器,R1是偏置电阻,晶体管振荡器的细节请参考高频教材。下面的Q3是作为整个振荡器的电源开关,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电路是一个OOK调制的发射电路,左上的芯片是一个数字编码芯片,用于产生需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F:
没有找到相关的参考教材,所以还说继续提问。这个声表、L、C、三极管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网友I:
先测量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吧......

网友J:
声表分单端口谐振器和双端口谐振器两种。单端口的等效电路是电感;本图中的可能是双端口的声表,端口阻抗在容性区,两者的等效电路不同,工作原理因此也不相同。
其他的差别,单端口的插损小(1db左右),带宽窄;相反的,双端口的插损大(10db左右),带宽大。
你们应该先把声表的类型搞清楚,然后再谈电路结构和参数。管子的ft需要几个GHz的。
调试的步骤,先单调振荡器,把振荡管发射极直接接地调试,振荡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F:
此声表433MHz:三脚 TO-39封装 R433A 单端口。调试的时候是振荡管直接接地调试。电路中将声表看作电感。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电感呢?那如果声表看作电感,是不是声表和电容C组成LC振荡电路。那如果是。公式又不是什么?

网友J:
说的是哪个图?对于单端口感性器件,按三点式的做就可以。

网友F:
这个图:
有谁能够说一下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公式。

网友J(2013-11-20):
引用 网友K:
用這種電路簡單又好用。

看来分布参数是用于仿真的,不错。

有个疑问:
“Rout=524ohm"。按我想象,闭环电路Rout可能会<0.

如果Rout<0,这里有个概念问题,即,对于负实部输出阻抗,阻抗匹配的概念还适用吗?供参考。

网友J:
还是要相信存在负阻的。下面是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到的输入阻抗Zin的负阻图,电路是CC振荡器,Zin是其除电感外的有源电路输入阻抗。
Smith圆图中间的小圆是常见的单位圆(半径=1),单位圆外的阻抗实部为负阻。单位圆外的大圆,半径=2.

仿真也得到Zin的负阻。其他内容就先不说了。

网友L(2014-09-17):
我这里也有无线遥控、门磁及红外等无线报警配件需开发调试与上面的电路类式,主要调整的发射距离,请各位老师帮忙,有性趣联系 3069185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