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2-03-25):
单单 PRU 无法处理每秒 1.5 M 次采样的带宽,因此需要使用 uPP 吗

网友A:
你说得对

楼主:
哦,那就是应当以每次采样 100 条 PRU 指令的速度来读取寄存器了

楼主:
并将其写入外部存储器。

网友B:
Andrea,PRU 子系统中的两个 PRU 核将以一半的 ARM 核速率运行

网友B:
因此通常是运行于 150 MHz 或更高的速率

网友C:
哦,那我对它们在理想情况下每次采样 100 个周期的看法是正确的。

网友D:
对,但如果将 GPO 引脚插入 PRU,引脚之间不会同步

网友D:
这些输入并不太适合创建高速并行总线。

网友E:
虽然可以采用过采样方法或类似的方法,但我赞成结合使用 PRU 和其他专门为并行接口设计的硬件外设。

网友F:
你所说的控制信号完全可以在 PRU 中实现

网友D:
但这要取决于状态机以及确定这些控制信号如何随时间转换和更改的输入条件。

网友G:
楼上几位说的正确,这些都要考虑到。

楼主:
OK,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H(2012-09-05):
UPP是手机的核心处理模块。其中,DSP负责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转换。UPP和UEM之间存在着接口,两者之间的通信是通过接口进行的。UPP除了负责整个手机的操作系统外,还负责手机本身设备的运作,如耳机,麦克风,显示屏等。除此之外,还负责缓存和Flash(相当于硬盘)的运作。

网友H:
这是我针对UPP找的资料   真的不懂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