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怎么定义布尔变量啊?

楼主(2012-03-25):
:(
求解
要定义一个标志位
变量只需要一位就可以了,在51单片机中可以使用bit来定义
在IAR  for stm8中怎么定义啊?
可以直接定义为int吗?

网友A:
直接包含ST库下的stm8s_type.h不就是可以用了么?...

网友B:
变量就是用来识别的,只要能够读出来就行的,个人感觉这个无所谓的!

网友C:
bool
在51单片机中有位域,可以定义真正的位变量
但是在STM8中没有位域,其实bool型变量也是个u8,只不过编译器是按照真假逻辑值来运算的

网友D:
一般在C的编程中不需要使用布尔变量,能用布尔变量的地方,一定有其他更好的、更有意义的方法实现。

网友E:
stm8s_type.h在V2.0库中已经不存在了!

网友F:
typedef enum _bool{
FALSE = 0,
TRUE
}bool;

然后就可以用bool定义布尔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