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请教一下,UC3842的脚3的电压V3是多少?我知道是在1V左右,但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脚3不是从R2、R3、R12和R13组成的电路中取电压吗?
V3=U*(R12+R13)/(R2+R3+R12+R13)吗?其中U为变压器输入侧的电压?
粗略计算也有20V多。
请帮忙一下

网友A:
请教一下,UC3842的脚3的电压V3是多少?我知道是在1V左右,但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脚3不是从R2、R3、R12和R13组成的电路中取电压吗?
V3=U*(R12+R13)/(R2+R3+R12+R13)吗?其中U为变压器输入侧的电压?
粗略 ...
引用 楼主:

这20V多都不知道你怎么算出来的。
V3=U*(R12+R13)/(R2+R3+R12+R13)=310*(1K+0.75R)/(820K+300K+1K+0.75R)=0.28V.

网友A:
UC3842的脚3的电压为什么是1V和内部OCP检测点电压就是1V有关。

网友B:
V3=U*(R12+R13)/(R2+R3+R12+R13)=310*(1K+0.75R)/(820K+300K+1K+0.75R)=0.28V.

网友C:
3脚的电压包括3部分:
1:功率电阻上的采样(R13)
2:从输入电压上分压下来的(直流)
3:c23耦合过来的(斜率补偿)

网友D:
不要那么纠结了,主体电压来至R13,电流采样
R2,R3是用来高低压补偿的
C23是用来斜率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