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T232RL 相关问题

楼主(2012-03-25):
USB 貌似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它的驱动不好写。对于目前还没写一个大型程序的卢瑟来说伤不起啊!问了一下师兄,他们表示也没有弄过。都是用串口转USB。
所以就有了这个FT232RL芯片的事。
弱弱地问一下,是不是给串口的数据经此芯片之后就成了USB信号,这个程序是不是芯片里都固化好了?

贴张FT232RL的连接图,请问这些线为什么这样连啊?都代表了些什么意思呢?
直接上图:

网友A:
FT232RL 有通用的驱动,不用自己写,如果学习是另外一回事。楼主找PDF看吧,可以解决你所有疑惑。这个芯片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解了。

网友B(2012-05-07):
这是RX TX  LED指示灯的吧 可以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