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增益误差

楼主(2012-03-25):
到底什么是增益误差呢? 不要复制网上的解释,实在是看不懂。
增益误差是不是就是 放大器超过放大倍数后益出,造成的误差呢?我的理解。如果知道的大虾请通俗点解释,越通俗越好。。。
除了放大器的增益误差,还有AD、电阻的增益误差概念,越学越迷糊,电阻怎么能有增益误差呢,它跟增益也搭不上边啊
谢谢了

网友A:
增益误差, 很少见到这个说法.
想必是实际增益和理论增益之间的偏差吧. 估计这应该是由反馈回路的参数误差, 放大器的特性等因素导致的.

增益只是个比值, 输出和输入信号的比值, 通过电阻网络的话, 增益小于 1 , 这也是增益.

网友B:
进来是为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