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与定时器冲突怎么办

楼主(2012-03-25):
我写了一个基于AT89S52定时器中断输出3路PWM的程序和数字温度计程序,分开的时候两个程序都能够运行,但是当我把两个程序合到一起的时候,显示的温度都出现问题了,问了很多人都说DS18B20对延时时间要求很高,有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问了很多人都说DS18B20对延时时间要求很高”??楼主还可以去问下楼下街边算命的…………

楼主搞的是技术,不是玄学,那就应该去读DS18B20的数据手册,看对时序要求高到什么程度,能不能通过压缩中断服务程序时间来解决,解决不了,就换方案。

从系统级别解决问题往往比死整一个问题方便多了。

网友B:
定时器也可以实现延时...

网友C:
ds18b20的单总线读写数据,是以驱动波形的时间去判断的,它的芯片手册上对一些脉冲的宽度有严格要求,即这家伙对时间很敏感,当你的中断处理影响了你原本的驱动波形时间的话,这货就不能正确的判断你给它发的是啥命令了,所以在读写它的时候最好关闭中断(看中断里干的事多不多了)

网友D:
霸占了定时器当然不行了。

网友E:
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F:
事情总有轻重缓急的,要合理处理这些事情是必须的

网友G:
考虑一下用定时器做延时,同时该定时器优先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