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0832与lm324输出问题

楼主(2012-03-25):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

网友B:
那你的程序结果应该是?

楼主:
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网友B: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C: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D:
悬空影响不大。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网友E:
最好有电路啊,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网友E: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网友F:
没有影响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各位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2015-12-21):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各位

您好,我想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我能借鉴一下您的电路图和程序吗,我有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最大输出电压只有700多毫伏